[STM8]
STVD哪里可以看代码的运行时间?

楼主(2023-02-17):
STVD哪里可以看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没听别人说过有这种功能;

网友B:
可以自己写段代码,初步测试下呀

楼主:
谢谢,KEIL有这个功能,不知道STVD

网友C:
没偶这个功能吧

网友D:
keil在哪里有? iar有没有

网友E:
看这个运行时间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看这个运行时间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F:
好像有,调试窗口下,可以看到执行的周期数,你要自己按设置频率换算时间

网友F:
还能知道代码的运行时间?

网友D:
没听说过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G:
这只是一种理论上计算得到的时间是吗

网友F:
这是一个什么时间呢

网友D:
和实际的时间相差的多吗

网友H:
在软件仿真时可以看,硬件仿真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