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RT-Thread

楼主(2023-02-17):
RT-Thread

一、 简介
RT-Thread,全称是 Real Time-Thread,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嵌入式实时多线程操作系统,基本属性之一是支持多任务,允许多个任务同时运行并不意味着处理器在同一时刻真地执行了多个任务。事实上,一个处理器核心在某一时刻只能运行一个任务,由于每次对一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很短、任务与任务之间通过任务调度器进行非常快速地切换(调度器根据优先级决定此刻该执行的任务),给人造成多个任务在一个时刻同时运行的错觉。在 RT-Thread 系统中,任务通过线程实现的,RT-Thread 中的线程调度器也就是以上提到的任务调度器。
二、       源码下载在当前4.10版本中已经移植好基础工程,基于基础工程上进行开发即可,需要准备env开发工具有标准版本源代码。
工程:
使用env工具在该目录打开,配置相关外设;
使用图形化界面进行配置
选择芯片配置。
使能串口与PIN设备,用于信息输出
默认使用串口4进行信息输出
配置完成后保存并退出生成MDK工程
三、硬件设计
下载关于F017的资料,当前好像数据手册没有出来,兼容STM32F107,所以搜索了一下串口4的引脚编号,C10和PC11。
实物连接:
四、程序部分
打开工程,将LED灯改为PE6引脚。
五、下载验证
输出以下信息,RTT版本与系统时钟频率;
查看帮助信息
查看当前使用的设备与线程:

网友A(2023-06-10):
在需要的地方调用RT-Thread提供的API函数实现相应的功能,如任务创建、消息传递、信号量控制等。

网友B:
在rt-thread中RTM_EXPORT()是什么意思?

网友C:
rt thread钩子函数怎么用

网友D:
rt-thread是否是免费的

网友E:
需要下载并安装APM32对应的开发工具链(如Keil或IAR)和RT-Thread源代码。

网友F:
在进行RT-Thread移植时,需要根据具体硬件平台和应用场景进行综合考虑和优化,以达到系统性能和稳定性的最佳效果。

网友G:
APM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等优点,在嵌入式系统和物联网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H:
rt-thread 怎么确定线程栈大小

网友I:
怎么将i2c设备驱动添加到rt-thread中

网友J:
RT-Thread和Threadx有什么区别

网友K:
RT-Thread是一款小型实时操作系统,可以在嵌入式系统中运行,并提供多线程、信号量、消息队列等丰富的系统服务。

网友L:
rt-thread支持的cpu列表在哪里

网友M:
rt-thread lwip使用哪个比较稳定

网友J:
将RT-Thread移植到APM32平台上,可以为其提供更加可靠和灵活的系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