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开发工具] STM32:keil的软件逻辑分析仪(logic analyzer)使用

楼主(2023-02-25):
STM32:keil的软件逻辑分析仪(logic analyzer)使用

keil MDK中软件逻辑分析仪很强的功能,可以分析数字信号,模拟化的信号,CPU的总线(UART、IIC等一切有输出的管脚),提供调试函数机制,用于产生自定义的信号,如Sin,三角波、澡声信号等,这些都可以定义。
下面我们模拟一下普通GPIO口输出高低电平实验,以一个LED例成来进行测试。
软件环境设置
根据图中步骤进行设置,首先点击魔术棒弹出对话框,然后选择Debug,再点击Use Simulator。
4步设置为关键
dialog dll默认配置为DCM.DLL,而parameter默认配置为-pCM3,该种配置无法进行正常的仿真调试。导致现象为程序会一直在SystemInit死循环。
正确配置应该为
弹出对话框,点击OK,然后弹出以下对话框
Search中输入你MCU的型号,然后在下方选中具体型号后,最下面会有相关提示,SIM中的信息就是我们要输入的信息。
正确配置应该为最下面图中框选部分
dialog dll:DARMSTM.
dll parameter:-pSTM32F103C
输入完毕后,点击CLOSE,点击仿真,可以全速运行,并且可以运行到设置断点位置。
目前F103系列在线仿真没有问题,F4系列这样设置目前没实现这样的仿真功能。

逻辑分析仪设置
点击View,找到Analysis Windows,然后找到Logic Analyzer,点击。
弹出窗口选择Setup
点击方框,输入要观察的端口比如端口PORTB则需要输入GPIOB_IDR ,Display Type选择BIt
Shift right表示要偏移的量,即要监测的管脚号。我们这里设置了两个管脚。
设置好之后,我们程序全速运行监测。
波形正常监测出来,高低电平进行切换,并且高电平是低电平时长1的3倍左右,示波器波形也能正常表示出来。
以上就是对logic analyzer使用的基本教程,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做一些模拟信号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