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2位计算和浮点计算哪个速度快呀

楼主(2023-02-18):
32位计算和浮点计算哪个速度快呀

楼主:
需要对2个int进行加减乘除,为了防止溢出,计划使用32位,但是因为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float

网友A:
肯定32位计算速度快啊

网友B:
32位里边是不是也可以包含浮点计算啊

网友C:
楼主混淆了概念啊   浮点计算里有一种就是32位浮点计算啊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想说  整数计算和小数计算的比较啊

网友E:
楼主可能吧32位和浮点混淆了 其实32位数据可以有浮点也可以有整形的数据的

网友F:
这个没法比较吧 他俩又不是两种数据呀

网友G:
这俩是两个不同方向的概念 一个是位数 一个是数据类型

网友H:
无论如何,同等位数的INT计算比浮点快。
除非有FPU,两个会非常接近。

网友I:
32位计算速度快吧

网友J(2023-06-06):
除法运算比较慢,占用时间较多

网友K:
大多数32位CPU都内置了专门的整数运算单元(如ALU),可以高效地执行32位整数运算,而浮点数运算通常需要使用特殊指令或外部协处理器等辅助工具。

网友L:
运算性能是一样的

网友M:
32位整数运算更容易

网友:
整形数肯定比浮点块

网友N:
64位整数精度确实很慢。

网友O:
单精度计算它们应该更快,因为它需要更少的浮点运算。

网友P:
定点运算更快,因为浮点运算涉及到复杂的定点转换。

网友M:
浮点计算需要复杂的转换和归一化过程,而32位整数运算只需要进行简单的移位和加减操作。

网友Q:
32位计算比浮点计算速度快。

网友R(2023-07-08):
对于一般的计算任务,32位整数计算通常比浮点计算更快。

网友P:
32位计算是定点运算,其运算速度和精度都更快

网友S:
涉及整数计算和对速度要求较高,32位整数计算通常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浮点计算涉及到更加复杂的运算,包括小数点的处理、舍入、指数运算等。浮点计算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和指令来完成,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比整数计算更慢。

网友T:
浮点计算需要将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再进行计算,这会增加计算的复杂度和时间。

网友U:
具体的计算速度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硬件架构、指令集、编译器优化等。

网友V:
实际的性能差异取决于具体的硬件和实现。

网友W:
整数运算通常可以使用并行处理和流水线技术,以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X:
在一般情况下,32位整数计算的速度比浮点计算要快。

网友Y:
对于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数据处理、算法实现和状态跟踪等任务,整数运算通常能够满足需求,并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执行速度。

网友Z:
处理器通常具有专门的整数单元,用于执行整数计算,这些单元可以高效地执行整数运算。

网友AA:
整数计算通常更为常见和重要。

网友AB:
某些特定的浮点计算任务可能会受益于专门的硬件支持或优化技术,从而在特定情况下比整数计算更快。

网友AC:
对于需要精确的小数运算和大范围数值处理的任务来说,浮点数计算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P:
大多数处理器都具有专门用于整数计算的硬件单元,而浮点数计算则需要更复杂的运算单元和额外的指令集。

网友AD:
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中,浮点计算可能更加适用,例如在需要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时。

网友T:
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和计算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

网友AE:
浮点计算是一种不精确的运算方式,其运算速度和精度都比定点运算慢 。

网友AF:
32位整数计算的速度要比浮点计算快。

网友AG:
的应用主要涉及整数计算和对速度要求较高,32位整数计算通常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H:
浮点计算相对整数计算较慢,但对于需要精确的小数运算和大范围数值处理的任务来说,浮点数计算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AI:
浮点数操作能够提供更高的精度和范围,以进行复杂的数值计算。

网友AA:
浮点计算通常需要使用浮点单元或浮点协处理器,这些单元相对整数单元来说可能速度较慢。

网友:
整数运算不涉及小数点的处理和舍入,因此在硬件层面上更加高效。

网友Z:
32位整数计算是基于整数运算单元进行的,这些单元通常在现代处理器中有专门的硬件支持。

网友AJ:
整数计算通常只涉及基本的算术运算(如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而浮点计算涉及更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规范化、舍入和处理特殊情况等。

网友Y:
32位计算速度要快于浮点计算。

网友AF: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场景,需要综合考虑计算精度、数据范围、计算复杂度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和计算方式。

网友AK:
原来海报是说,整数和小数的比较计算

网友AL:
楼主搞混了概念,有一个32位浮点运算的浮点运算

网友AM:
楼主大概吧32位以及浮点混同了,实在32位数据可以有浮点也可以有整形的数据的

网友AN:
32位计较比浮点计算速度快。

网友AO:
单精度计较它们应当更快,由于它必要更少的浮点运算。

网友AP:
你这个对比唯独都有问题

网友AQ(2023-08-07):
你这个对比纬度都不一样啊

网友AR:
这俩是两个不一样标的目的的观点,一个是位数,一个是数据类型

网友AS:
触及整数计较以及对于速率请求较高,32位整数计较凡是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AT(2023-09-06):
在某些特定的利用场景中,浮点计较大概加倍合用,比方在必要举行切确的数学计算时。

网友AU:
定点运算速度更快,因为它们涉及复杂的定点转换。

网友AV:
32位整数操作更容易

网友AW:
浮点计算需要在执行计算之前将数据转换为浮点数,这增加了计算复杂度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