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路辐射超标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8):
电路板用了一个dcdc降压电路,输出端接了一条30cm的连接线到显示屏,辐射测试在50-90m附近超标大概50db。
把显示屏去掉,辐射还是超标;把线去掉,辐射降低,但仍有30多个db的幅度,应该是dcdc电路和连接线引起的辐射超标。
尝试解决方法:
1、在dcdc输出端增加0.1uf和0.01uf电容滤波,效果不大
2、连接线绕上磁环,可以降低4个db。
请教下,不加磁环的情况下,光从电路上改善怎么解决辐射超标的问题?

电压输出处要加共模电感。
要加屏BI线,外层接安规电容接机壳或地线。表示高频共模电流泄漏到空间上去了。

网友A:
本以为是科谱帖。。。
不太了解辐射,想来涉及“开关”的环路中有脉动电流或电压,环路应尽量短,
建议C14、C16、D34的GND尽量靠近、或加焊铜丝减小阻抗,加大L1或使用带屏蔽的电感,或叫“一体电感”。
输出再加一级LC滤波试试。

网友B:
接地不对,不能这样接,另外换一体成型电感,还可在D34上并个几十P电容试一下

接地应该怎么接?

网友C:
r7上并0。1u电容。铜屏蔽l1

网友D:
这个PCB完全在瞎画,看起来像圣邦微的BUCK

哈哈 请指教怎么画

网友E:
你确定辐射发射超标是dcdc引起的么?我看不像。如果要改进,可以在输入输出端增加大容量瓷片,如10uf

@清风致影 :你也可以用示波器看看Vin,Vout,SW各点波形,注意示波器接地线要尽量短。如果输入输出纹波不大,sw过冲,下冲不大的话应该与dcdc关系不大。这个pcb布局是没有问题的,输入输出电容可以换成两个10uF的瓷片,还有输出只有两个过孔可能不合适。
@清风致影 :你可以找个5V的电源适配器,套上磁环,从输出电感出接进去试试看是否还超标。
我确定的,整个电路板只有整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才超标

网友F:
只能重新画板

网友E:
没有看出pcb有明显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出pcb有明显问题。

问题很大,完全是在瞎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大,完全是在瞎画

请明示。谢谢。

网友G:
超标点都是几十兆的,说明
走线不好。要重新画。换电感,换二极管可能可以改善一点点。
输出滤波电容缺一个高频的。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s4y1h7hq/

网友H:
虽然看不出来这个PCB有什么不对哈,但是你这个GND居然一个过孔都没,假如BOTTOM层是地的话,保证低阻要求,TOP层各器件的GND最好打过孔相连,我的习惯是铝电解电容这种大封装的会打很多过孔。

网友I:
布局问题不大,问题在过孔

C2,C5的布线和位置是核心

网友J:
可以加屏蔽试试,

网友J:
输入输出隔离处理

网友K(2023-04-20):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线上沟通:17674523435

网友L:
没后续了?

网友M(2024-07-12):
10R电阻和1nF电容串联,再和D34并联吸收振铃过冲

楼主(2024-08-14):
回来通报下,的确地多打几个过孔改善很多了,布局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