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如何降低交流电机对单片机的干扰

楼主(2023-02-19):
如何降低交流电机对单片机的干扰

工作过程是:将220VAC通过变频器变成三相电后,接三相交流电机,再通过单片机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同时单片机接液晶屏显示图标表示电机动作状态.    变频器用铁箱封闭。

问题:调试控制板时,当电机不启动,液晶屏显示正常(我用的是运转图标闪烁表示电机运转,停止图标闪烁表示电机停止)。当电机启动和运转过程时,液晶屏显示16*16点时,显示很缓慢,一排一排的逐行的点显示。当关闭电机后,显示又恢复正常。

网友A:
看着现象是电机运行后(抢占执行时间),导致液晶显示程序执行时间变慢,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将电机的MCPWM的频率降低,然后优化一下液晶屏的显示程序。

网友B:
这是电磁兼容性问题,如何抗干扰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电机相线上的PWM交变高压信号向空间辐射,导致LCD显示屏干扰而工作一场。从现象来看,MCU应该没有死机,只是LCD的驱动芯片不正常工作了。两个方案:1.机箱内部的相线输出线上加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外壳;2.LCD控制线用带屏蔽外套的排线,屏蔽层良好接外壳。

网友C:
MCU控制变频器是怎么实现的?发指令?

网友D:
电源和通信做隔离处理

网友E:
刚看过一个抗干扰的帖子,原理很简单处理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F:
1、单片机输出控制最好光隔离,

2、输出控制引线最好采用RVVP线,单端接地。

3、液晶屏引线不要过长,

4、在液晶屏接口中的复位端和GND之间接一104电容。

网友G:
首先要确定是干扰引起的看门狗溢出复位,还是干扰导致的反复进入某个中断处理程序或轮换查询子程序。

根据描述的现象,显示虽慢,但没乱显,最大可能是第2种情况。

看你的设计有INT电平中断没?有查询等待某个回应信号没?

是否在给点阵屏幕数据时候,使用了查询点阵屏BUSY信号,而BUSY信号受了干扰,造成程序等待过长?

网友H:
采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