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11之 && 右值引用

楼主(2023-02-18):
最近在看cocos2dx的源代码,发现了一个模板类有一个奇怪的语法&&:

 inline RefPtr(RefPtr<T> && other)
    {
        _ptr = other._ptr;
        other._ptr = nullptr;
    }

楼主:
刚开始一阵犯晕,一个类型Ref<T>和一个似乎是形参的other与操作会得出一个什么?显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还有一种含义是右值引用,表示形参是一个右值。
**左值 右值:**
int a = 0;
a是一个左值,左值是一个变量,可以被引用和多次使用。0是一个右值,不可以被引用。
左值一般是非临时变量,可以多次使用。右值只在当前表达式有效。
看一下右值引用的用法:

class MyClassB
{
public:
    void init(int & intval)
    { cout<<"use & print"<<endl;};
    void init(int &&intval)
    { cout<<"use && print"<<endl;}
};
int main(void)
{
    int ae = 10;
    MyClassB().init(10);
    MyClassB().init(ae);
    return 0;
}

楼主:
可以看出,传入不同类型的值,编译器自动识别调用了不同的函数。
右值引用是用来支持转移语义的。转移语义可以将资源 ( 堆,系统对象等 ) 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这样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临时对象的创建、拷贝以及销毁,能够大幅度提高 C++ 应用程序的性能。临时对象的维护 ( 创建和销毁 ) 对性能有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