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teck overeflow

楼主(2023-02-18):
单步进入出现steck overeflow是咋回事

网友A:
楼主是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或者哪块板子呢

网友B:
是新的项目出现的这提示 还是说第一次使用就提示啊

网友C:
看看存储区,存储区全是0,有可能是OPTION或者clock不对,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D:
在OPTION中设置为内部RC试一下,是不是振荡器的问题呢

网友E:
看着像是堆栈溢出了  提高代码优化等级试试看

网友F:
减少使用大型数组以及定义全局变量就有一定的改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