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互感器电路输出信号异常时什么原因?

楼主:
做了一个交流电压电流测量电路,电压互感器电路测量正常,但是电流互感器电路输出信号波形如下图,咨询了厂家人员说是互感器饱和了,但是具体饱和原因不知道,因为互感器标称1.5A:15mA的,目前输入端电流只有60mA左右,并未过流,输出波形却显示类似饱和形态,而且脱离电路板,直接给互感器加负载也是类似波形,想问问大家谁有这方面经验,互感器输出这种波形会是哪方面问题引起的呢?目前已换过器件,现象一样,排除单个互感器损坏的可能,另外测试负载时用过市电加负载,也用过220V变180变压器后加负载,现象均没有什么改变。因为第一次用互感器做测量,没什么头绪了,特此求助。。。

楼主(2023-02-18):
利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测量电路

测量电路

测量电路

网友A:
能否与实际电流波形作对比?
交流负载是用可控硅调光的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与实际电流波形作对比?
交流负载是用可控硅调光的台灯?

电路是计划接一些专用的工业仪器设备用于检测其工作电压电流的,现在测试的时候就随便接了个手持示波器适配器电源,用于模拟设备,用万用表测量其电流约70mA,跟以后实际用来测的设备功率相当

网友B(点评):
用示波器看看吧,万用表测试出来的应该是有效值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用示波器看,但是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与实际电流波形作对比?
交流负载是用可控硅调光的台灯?

现在看来是我的电路接法或者供电电源类型再就是负载类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导致互感器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我没想出来测试电路在这几方面有什么特殊性,或者是互感器的应用范围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是我的电路接法或者供电电源类型再就是负载类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导致互感器不能正常工作,但 ...

适配器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路可能造成只在电压峰值处有大电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某大些功率电源需要加PFC。
建议用阻性负载测试,比如普通的白炽灯。

楼主:
刚想起来一件事,我这个波形是测试的时候互感器副边并联了100欧姆电阻时,直接用示波器表笔加在电阻两端测量的波形,相当于示波器表笔作为了互感器的负载,不知道这个操作是不是会引起互感器饱和或者工作异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电源一般是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路可能造成只在电压峰值处有大电流,这也就是为什么某大些功率电源 ...

刚才用220V市电做供电,串入互感器,用电烙铁做负载,波形有变化,但是依然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220V市电做供电,串入互感器,用电烙铁做负载,波形有变化,但是依然不正常 ...

示波器探头影响不大,只是要注意探头的地与220V插头的地一般是连通的。
你这是调温、恒温电烙铁吧,有可控硅调节导通角的,和调光台灯一样的。
你就找个电阻作负载呗。

楼主:
新的发现,虽然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不正确,但是好像互感器并没有失效,用万用表测互感器副边电阻两端的交流电压是符合实际工作电流的,只是示波器上能看到周期性的类似饱和的波形形态

网友B:
测试的电源没有PF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影响不大,只是要注意探头的地与220V插头的地一般是连通的。
你这是调温、恒温电烙铁吧,有可控 ...

是调温烙铁,手边找不到合适的电阻。。。功率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电源没有PFC吧

应该是没有的,那个设备就是交流做了个简单整流后接DC-DC降压模块了

网友C:
如果没有PFC电路,普通的BRIGE 整流电路,此波形正常,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波形,峰值处(二个波峰波谷给电容充电)。

楼主(点评):
谢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C:
应用交流负载,如电阻或电热带,才能看出正弦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调温烙铁,手边找不到合适的电阻。。。功率都不够

嗯,,你测的波形其实都是真正的电流波形,只是与你期望的不一样。
可以这样试,先拔掉烙铁,等冷确后将温度设置到最高,然后插上,这时应当是满功率运行,估计电流波形畸变会小一些。
再不行的话,用别的工频变压器作为负载也是可以的,就是个电感负载,或者用电容作为负载,可能电容不太好找,要无极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用220V市电做供电,串入互感器,用电烙铁做负载,波形有变化,但是依然不正常 ...

明显是可控硅移相法调功率,波形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测的波形其实都是真正的电流波形,只是与你期望的不一样。
可以这样试,先拔掉烙铁,等 ...

嗯嗯,我后来想了一下想明白了,应该波形是没什么问题,确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象中的波形应该是纯电阻负载才会有的波形,不过如果这样的话,AD采集这个波形求交流电流值该如何进行计算呢?

网友C(点评):
要用有效值多点计算了。用到平方和开根号的算法实现,或用模拟的乖法器整流滤波(时间常数远小于工频周期)取出直流值再AD,开根号,前者用到算力要大,后者时效慢,且实现算法成本低。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你好,实际应用 模拟乘法器是自己搭电路还是采购芯片实现?芯片价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可控硅移相法调功率,波形正常。

是的,我想明白了,开始的时候思想进入误区了,总是认为应该是一个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E:
白炽灯好找吧,它应就是电阻性的负载,用它来测量应该不会有波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好找吧,它应就是电阻性的负载,用它来测量应该不会有波形问题。

是的,现在已经不纠结波形问题了,只是之前以为现在的波形是不对的,所以有点搞不清楚,现在就把目前的波形进行采集计算就行了

网友F:
不知楼主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流互感器,不妨试试霍尔型电流互感器。

网友G:
1、普通的电流互感器抗直流饱和能力一般比较差,如果电流中含有直流成分,很容易饱和;2、你这个是用来直接测量用电端的电流,电流和用电设备的工作特性相关,看前面的帖子,应该是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使用什么类型的电流互感器,不妨试试霍尔型电流互感器。

这次已经定型了,不能换了,通过程序计算目前电流已经基本达到测量需求了,等有时间我再试试别的互感器测量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普通的电流互感器抗直流饱和能力一般比较差,如果电流中含有直流成分,很容易饱和;2、你这个是用来直接 ...

感谢提醒,第一次用互感器确实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次已经定型了,不能换了,通过程序计算目前电流已经基本达到测量需求了,等有时间我再试试别的互感器测 ...

感觉现在霍尔电流互感器是必然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后来想了一下想明白了,应该波形是没什么问题,确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象中的波形应该是纯电阻 ...

百度一下:有效值  均方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有效值  均方根

嗯已经算出电流值,非常感谢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