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光耦隔离元件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23-02-18):
对于单片机扩展片外AD和DA芯片来说,光耦隔离元件应该加在哪里?

网友A:
加在AD之前加线性光耦,AD器件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加在AD之后单片机前加光耦吧,防止数字地和模拟地耦合造成单片机内窜入干扰

网友C:
貌似你说的这个不需要隔离吧

网友D:
,覆铜时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操作的地方?

楼主:
一般加在ADC后。因为线性光耦的成本相对高,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 楼主要的是从干扰的角度看合理性.

网友F:
不仅是成本的原因. 另外, 虽然 AD 器件容易受干扰, 但是, 只要电源,地, 信号藕合退藕处理好

网友D:
信号传输和降噪的处理合理,加上合适的运放等, 是能够很好地得到 AD 的采样精度的.

网友G:
呵呵,只让你感觉可以相连的地方连接起来.

网友H:
单片机外部的ADC可以外接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I:
一般都是在信号的输入与输出环节的。

网友I:
最外端最安全

网友J:
不加光隔最好了

网友K:
应该用在最外围 但是要注意光耦的选型很有技巧的

网友L:
进入电路板的时候就加

网友M:
进入或者出去的口那

网友I:
波动或者干扰不大的话可以不加

网友B:
为什么要加线性光耦呢

网友N:
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的区别是什么 应用场合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O:
一般加在ADC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