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发脉冲,怎么精确控制发脉冲的个数呢?

楼主(2023-02-18):
PWM发脉冲,怎么精确控制发脉冲的个数呢?

网友A:
楼主是在调试状态下进行读取的吗?这种读数是不准确的

网友B:
可以在程序里边自己写入一个计数的小代码进行实时显示

网友C:
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数据来确定发送数量

网友D:
芯片内部有自动计数的寄存器吗 是实时更新的妈

网友E:
我觉得即便是进行理论上的计算也可以得到发送波形的数量啊

网友F:
如果不方便从软件解决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啊

网友G:
计数器里面统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