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窗口看门狗有上限和下限,可以把下限设置成0s吗?

楼主(2023-02-18):
窗口看门狗有上限和下限,可以把下限设置成0s吗?

楼主:
窗口看门狗 窗口打开为100%,是不是等同于下限为0S?

网友A:
我也是这样理解疑问2的,等同于独立看门狗。

网友B:
如果允许窗口设置为100%,那就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Window WDT的窗口选择位有没有把窗口设为0的选项。

网友D:
不能直接设置为0吧  是不是如果是0的话 就是关闭了啊

网友E:
楼主说的窗口看门狗是说芯片自带的看门狗是吗

网友F:
下限位0 上限位最大值 那就是百分之百了吧

网友G:
从窗口看门狗的本质来说,需要你在一个固定时间来喂狗,相比较独立看门狗,这个可以避免一些不可预料的因素

网友H:
窗口看门狗的超时公式如下:
Twwdg=(4096×2^WDGTB×(T[5:0]+1)) /Fpclk1;
Fpclk1:APB1 的时钟频率(单位为 Khz)
WDGTB:WWDG 的预分频系数
T[5:0]:窗口看门狗的计数器低 6 位

网友I:
窗口看门狗 说白了其实就是一段监测程序

网友J:
是芯片自带的看门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