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推荐好用的piC单片机仿真软件?

楼主(2023-02-18):
有没有推荐好用的piC单片机仿真软件?

网友A:
你用什么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XLPTools

网友C:
proteus 好像可以。

不过现在不都是搞个开发板实际仿真吗

网友D:
MPLAB X IDE本身就可以仿真,编译器选择Simulator,然后正常调试,有软示波器,还有IO控制的逻辑

网友A:
5楼说的对,这个是专门对PIC单片机的,应该更好吧

网友E:
开源的电路仿真软件,名字叫SimulIDE。

网友F:
PICsimlab是一款实用方便,简单易用的微控制模拟器

网友G:
PIC单片机仿真利器——PIC Simulator IDE

网友H:
MPLAB IDE自身带的SIM仿真

网友I:
avr、pic单片机电路仿真软件SimulIDE

网友J:
最好玩的是模拟PIC和AVR单片机

网友K:
《PIC单片机应用开发24例——基于Proteus仿真》

网友L:
SimulIDE是一个简单的实时电子电路仿真器。

网友:
专门的仿真板?

网友M:
Proteus软件,能够将电路仿真软件、PCB设计软件和虚拟模型仿真软件三合一的设计平台。

网友G:
电路仿真软件——SimulIDE

网友N:
SimulIDE是一种简单的实时电子电路模拟器,供业余爱好者或学生使用简单

网友O:
推荐《PIC16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与PROTEU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