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航顺有触摸方案的MCU么?

楼主(2023-02-18):
航顺有触摸方案的MCU么?最好是支持20个通道的触摸方案,应用在消费机上

网友A(2023-04-06):
没有吧,这么多通道的触摸,估计不行

网友B:
你可以换个方案了,估计航顺是没有的

网友C:
你可以用MCU+专属触摸芯片么?

网友D:
我觉得消费机也不会用到这么多按键吧

网友E:
你可以少几路吗?少几路我还有的推荐

网友F:
为啥你的消费机需要这么多触摸按键啊?

网友G:
支持20个触摸的话不容易,一般都是12和16通道的

网友H:
你要是用两片这种MCU可以吗?

网友:
贝特莱有

网友I:
不太行,我看选型手册上说的,是没有20通道的触摸方案的

网友J:
不太建议这么多路啊,很容易出现互相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