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航顺有SOP8的,arm内核的MCU么?

楼主(2023-02-18):
航顺有SOP8的,arm内核的MCU么?

网友A(2023-04-06):
估计是没有吧

网友B: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的啊

网友C:
问问他家的FAE呗,一般FAE都是知道的

网友D:
估计现在要出的C0能支持SOP8吧

网友E:
为哈要用这么小的MCU啊?用8位机的不可以么

网友F:
航顺估计会有吧

网友G:
直接找个代理帮你选选型就好了哟

网友H:
哈哈,SOP8的arm内核MCU,去掉电源和下载好像没几个IO了吧

网友I:
这阉割的好严重啊,嘿嘿

网友J:
现在没有吧,我咋在官网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