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伪指令

楼主(2023-02-18):
伪指令DW/DATA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为什么要对程序存储空间进行数据的初始化?

网友A:
伪指令是用于告诉汇编程序如何进行汇编的指令。

网友B:
ORG——起始汇编伪指令,用来指示汇编程序开始对原程序进行汇编;
END——结束汇编伪指令,用于汇编语言原程序末尾,以指示原程序到此结束;EQU——赋值伪指令,用于给它 左边的“字符名称”赋值;
DATA——数据地址赋值伪指令,用来给它左边的“字符名称”赋值,这里的“字符名称”不可以是一个汇编符号(如R0);
DB——定义字节伪指令,用来为汇编语言原程序在内存的某区域中定义一个或一串字节;
DW——定义字伪指令,用于为原程序再某个区域定义一个或一串字;
DS——定义存取空间伪指令,可以指示汇编程序从它的标号地址开始预留一定数量的内存;
BIT——位地址赋值伪指令,把BIT右边的位地址赋给它左边的“字符名称”。
EQU和DATA均是赋值指令,所不同的是EQU定义的“字符名称”必须先定义后使用,而DATA定义的“字符名称”没有这种限制,另外前者的“字符名称”可以是汇编符号,后者的不可以。
DW和DB均为预留存取空间,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以字为单位,即两个字节,后者是以字节为单位,即八位。

网友C:
伪指令既不控制机器的操作也不被汇编成机器代码,只能为汇编程序所识别并指导汇编如何进行

网友D:
在ARM的汇编程序中,有如下几种伪指令:符号定义伪指令、数据定义伪指令、汇编控制伪指令、宏指令及其他伪指令

网友E:
指令是在执行阶段发挥作用的,由CPU(Intel、AMD等)来执行。

伪指令是在编译阶段发挥作用的,由汇编器(MASM、TASM等)来解释

网友F:
这个是标准的伪指令吗 还是说仅仅只用于中颖单片机啊

网友G:
这个是伪指令组合吗 我在指令表里边没有看到这俩指令啊

网友H:
这是俩个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