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MAX7219

楼主(2023-02-18):
今天搞了一下MAX7219。
MAX7219原理图,我自己做的模块:
代码: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define DIN_PIN                                GPIO_PIN_10
#define DIN_GPIO_PORT                          GPIOC
#define DIN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DIN_GPIO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

#define LOAD_PIN                                GPIO_PIN_12
#define LOAD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OAD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LOAD_GPIO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

#define CLK_PIN                                GPIO_PIN_3
#define CLK_GPIO_PORT                          GPIOH
#define CLK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define CLK_GPIO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DISABLE()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define CLK_0           HAL_GPIO_WritePin(CLK_GPIO_PORT,GPIO_PIN_3,GPIO_PIN_RESET)
#define CLK_1           HAL_GPIO_WritePin(CLK_GPIO_PORT,GPIO_PIN_3,GPIO_PIN_SET)
#define LOAD_0          HAL_GPIO_WritePin(LOAD_GPIO_PORT,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define LOAD_1          HAL_GPIO_WritePin(LOAD_GPIO_PORT,GPIO_PIN_12,GPIO_PIN_SET)
#define DIN_0           HAL_GPIO_WritePin(DIN_GPIO_PORT,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define DIN_1           HAL_GPIO_WritePin(DIN_GPIO_PORT,GPIO_PIN_10,GPIO_PIN_SET)

#define NoOp   0x00           //??2ù×÷??'??÷
#define Digit0 0x01           // êy??1ü1??'??÷
#define Digit1 0x02           // êy??1ü2??'??÷
#define Digit2 0x03           // êy??1ü3??'??÷
#define Digit3 0x04           // êy??1ü4??'??÷
#define Digit4 0x05           // êy??1ü5??'??÷
#define Digit5 0x06           // êy??1ü6??'??÷
#define Digit6 0x07           // êy??1ü7??'??÷
#define Digit7 0x08           // êy??1ü8??'??÷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ò?????ê???'??÷
#define Intensity 0x0a        // áá?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é¨?è??êy??'??÷
#define ShutDown 0x0c         // µí1|o???ê???'??÷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ê?2aê???'??÷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µí1|o?·?ê?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y3?2ù×÷·?ê?
#define ScanDigit 0x07        // é¨?è??êyéè??????ê?8??êy??1ü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ò???éè????8???ù?aBCD??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áá?è??±eéè??
#define TestMode 0x01         // ??ê?2aê???ê?
#define TextEnd 0x00          // ??ê?2aê??áê??????'?y3?1¤×÷??ê?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uint8_t DisBuffer[8]={0,0,0,0,0,0,0,0};    // ??ê??o'???
//******************?óê±toá??**************************************
void delay(uint16_t t)
{
    uint16_t i;
    while(t--)
    {
        /* ??óú12Mê±?ó?????óê±1ms */
        for (i=0;i<36;i++)
        {}
    }
}
//*************?òMAX7219D'è?×??ú?¨8????********************
void SendChar (uint8_t ch)
{
    uint8_t i,temp;
    delay(1);
    for (i=0;i<8;i++)
    {
        temp=ch&0x80;
        ch=ch<<1;
        if(temp)
        {
            DIN_1;
            delay(1);
            CLK_0;
            delay(1);
            CLK_1;
            delay(1);
        }
        else
        {
            DIN_0;
            delay(1);
            CLK_0;
            delay(1);
            CLK_1;
            delay(1);
        }
    }
}

//**************?òMAX7219D'è?×??¨16????*****************************
void WriteWord (uint8_t addr,uint8_t num)
{
    LOAD_0;
    delay(1);
    SendChar(addr);
    delay(1);
    SendChar(num);
    delay(1);
    LOAD_1;                            // ??'????àó|??'??÷
}
//*********************** MAX72193?ê??¯ ******************
void InitDisplay (void)
{
        WriteWord (ScanLimit,ScanDigit);         // éè??é¨?è???T
        WriteWord (DecodeMode,DecodeDigit);      // éè??ò?????ê?
        WriteWord (Intensity,IntensityGrade);    // éè??áá?è
        WriteWord (ShutDown,NormalOperation);    // éè???a?y3?1¤×÷??ê?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STM32U5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3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ICACH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1- Enable GPIO Clock (to be able to program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
  LED1_GPIO_CLK_ENABLE();
  LED2_GPIO_CLK_ENABLE();
        DIN_GPIO_CLK_ENABLE();
        LOAD_GPIO_CLK_ENABLE();
        CLK_GPIO_CLK_ENABLE();
  /* -2- Configure IO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to drive external LEDs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END 2 */
        GPIO_InitStruct.Pin = CLK_PIN;
  HAL_GPIO_Init(CL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OAD_PIN;
  HAL_GPIO_Init(LOA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DIN_PIN;
  HAL_GPIO_Init(DI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Infinite loop */
        InitDisplay (); // MAX7219???
        WriteWord(DisplayTest,TestMode);  // ??????,????LED
        delay(1500);                      // ???1.5s
        WriteWord (DisplayTest,TextEnd);  // ????????
        WriteWord (Digit0,0);
        WriteWord (Digit1,1);
        WriteWord (Digit2,2);
        WriteWord (Digit3,3);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Insert delay 100 ms */
    InitDisplay (); // MAX7219???

                delay(150);                      // ???1.5s

                WriteWord (DisplayTest,TextEnd);  // ????????

                WriteWord (Digit0,0);

                WriteWord (Digit1,1);

                WriteWord (Digit2,2);

                WriteWord (Digit3,3);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效果图:

网友A(2024-01-12):
不加这驱动芯片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