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楼主(2023-02-18):
我的pic24F单片机调用不了看门狗复位功能
CLRWDT();

网友A:
pic24F单片机有没有自带的宏定义延时函数如:__delay_ms(1);

网友A:
没有大写的宏定义, 要小写 ClrWdt();

网友B:
包含 <libpic30.h> 就可以了

楼主:
//定义宏
#define FCY  8000000

楼主:
两个都有,调用__delay_ms(1);程序报错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_delay_ms',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也没有调用___delay_ms,我调用的是__delay_ms?

楼主:
它报错的位置,我也没有调用__delay_ms(1);

网友C:
这种小事,  定位到出错点 应该很容易发现吧

网友D:
很明显  宏定义要在 头文件包含前使用才有效,  宏都没生效  函数声明都没有,  怎能不报错?

网友E:
#define  FCY 8000000 //频率
#include <libpic30.h>

网友F:
报错信息里面一般有提示吧

网友G:
楼主的题目和内容我咋说啥也没对应上啊

网友H:
写代码的时候 注意中英文字符的设置

网友I:
没有晶振当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估计程序都不会运行

网友J:
这个。。。不能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都同时不工作吧  概率太低了

网友K:
应该有自带的延时函数 可能楼主没有找到合适的头文件

网友L:
这个应该不是没有晶振导致的 是楼主工程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调用___delay_ms,我调用的是__delay_ms?

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