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人知道MCU的UID里面的数据都是什么含义吗?

楼主(2023-02-18):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很有用的

网友B:
估计是MCU的出厂日期啊,唯一ID啊随机数等等吧

网友C:
这ID估计是保密的,不让大家知道的

网友D:
其实如果知道每个字节都是什么含义的话,最后可以用其加密的啊

网友E:
我就知道部分的,就是芯片型号会存在里面

网友F:
可以参考国产其他厂家的UID,猜测一下呗

网友G:
知道也没啥用吧,楼主是想做加密吗?

网友H:
问问原厂的技术支持,这个应该会告诉你吧

网友I:
一般数据含义就是生产年份,型号,随机数等等吧

网友J:
GD的UID共96位12个字节,前两个字节分别代表X和Y坐标,之后5个字节代表晶圆LOTID,之后一个字节代表wafer ID,之后四个字节代表MCU LOTID。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厂家都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GD的UID共96位12个字节,前两个字节分别代表X和Y坐标,之后5个字节代表晶圆LOTID,之后一个字节代表wafer I ...

我知道国民技术的UID也是96位的

网友L:
应该是所有厂家的UID都是96位的 这个可能是标准

网友M:
位数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具体的存储地址 以及每一位的意义不同呢

网友N:
我找到了st的,可以参考一下看看。也是UID96位,也就是12字节。

网友O:
到底MCU带不带UID,从各自芯片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可确认。如果没有明确写明,就表示该芯片没有UID或者说即使相应地址有数据但不保证其唯一性。

网友P:
楼主最后知道是什么含义了么?如果知道了,请您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