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航顺MCU遇到小黑盒,是否能安全挺过呢?

楼主(2023-02-18):
大家都知道,小黑盒就是EMI,就电蚊拍原理,这个是很多电子产品的克星,想知道,如果航顺MCU遇到小黑盒,是否能安全挺过呢?

网友A(2023-04-06):
这得看你电路设计,跟MCU没啥关系

网友B:
一般MCU都是OK的,问题不大

网友C:
MCU一般都是可以的吧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你选择的MCU的手册啊,试试

网友E:
正常都是能挺的过去的

网友F:
你最好是加屏蔽罩啥的,用外部手段处理

网友G:
安全肯定是可以的啊,就算不可以通过电路设计也能实现的

网友H:
这不就是过EMC嘛,你产品能不过EMC的?

网友I:
肯定OK,不然这MCU没人敢用了

网友J:
基本都是可以的,除非你电路设计的特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