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程序存在外置的flash之中是否额可以?

楼主(2023-02-19):
(无正文)

网友A(2023-04-03):
外置的flash会很慢吧

网友B:
你得外扩ram才行,flash估计不行

网友C:
你可以参考NXP的rt1052试试,它好像就这样

网友D:
就flash的读取啥的就行吧,但是你得单片机的运行程序够用也行

网友E:
外置flash好像有些麻烦啊

网友F:
话说你的程序得多大啊,还需要外置flash

网友G:
网上应该是有相关demo的,但是航顺肯定是没有

网友H:
官方没有例程的,其实程序放在flash里是容易的,但是如何运行,运行速度之类的是复杂的

网友I:
这样能行吗?我就知道可以把字库之类的放在外面flash之类的是可以的

网友J:
速度,一定要考虑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