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有没有扩展外置ram的方式?

楼主(2023-02-19):
航顺有没有扩展外置ram的方式?

网友A(2023-04-03):
有吧,参考ST的就行

网友B:
看航顺的手册呗,一般都带扩展的

网友C:
我觉得模拟IO实现并口扩展ram也行吧

网友D:
Fsmc是不是就行啊,航顺也有吧

网友E:
这应该都有,但是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F:
航顺的MCU的ram应该不小吧,还需要外置吗?

网友G:
为啥要外扩ram啊?

网友H:
外扩应该是可以的,指针的方式是可以

网友I:
都可以,但是扩ram之后,你的IO可能就不够用了吧

网友J:
问问FAE吧,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和demo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