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低功耗和稳定性都怎么样?

楼主(2023-02-19):
航顺的低功耗和稳定性都怎么样?应用恶劣环境的话,会死机吗?

网友A:
恶劣环境需要做好防护的。

网友B:
emc和emi测试都很好。

网友C:
你看手册具体要应用在哪来

网友D:
功耗没有测试过,平时不太注意这个。

网友E:
国产单片机的翘楚了。

网友F:
这个需要测量过才能知道

网友G:
这个低功耗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高。

网友H(2023-04-03):
低功耗没测试过,但是手册写的话都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网友I:
稳定啊,我用很多航顺的MCU了,都出货了

网友J:
问题不大,国产MCU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

网友K:
低功耗还行吧,具体没测,因为产品应用不到低功耗方面

网友L:
环境恶劣谁的MCU也不一定扛得住啊

网友M:
你可以加点保护和ESD之类的,抵抗恶劣环境呗

网友N:
看你恶劣环境的都是啥成分呗,是潮湿啊,还是电多啊,都是要特殊情况特殊分析的

网友O:
死机不至于吧,但是你要是设计不好电路,可能板子就嘎了

网友P:
我用航顺的MCU开发起来觉得很稳定啊

网友Q:
还行,我一般整板做防护,没针对MCU单独做防护

网友R:
可以从规格书里面找到,里面有静态工作电流是多少,你可以计算出来功耗。

网友S:
为什么单片机的晶振要尽量选低频率的?

网友T:
用在工业上的话要注意很多的事项

网友G:
航顺的单片机基本上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U:
航顺的性价比还算正常,品质基本对得起价格。

网友V:
单片机本身的稳定性很好,只要注意屏蔽其他的干扰就可以了

网友W:
功耗大概能有多少

网友X:
总体来说还行,做一般的产品可以。

网友R:
是不是单片机频率越高,程序的稳定性就越好

网友U:
gpio应该怎么设置 功耗最小

网友Y:
有些低功耗单片机,功耗1mW之内。

网友Z:
如何估算单片机的功耗?

网友AA:
怎样确定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