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楼主(2023-02-18):
用 IAR 调试nRF24L01程序时总是复位而断点进不去.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低引起的?

网友B:
楼主有多少全局变量需要初始化?

网友C:
应是cstart的执行时间过长,导致没有执行到关看门狗的语句是,看门狗已经溢出了。

网友D:
先把变量设置成_no_init,做个测试看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这个硬件存在问题,查看一下信号。

网友E:
这个没遇到  说实话  感觉应该是看门狗问题或者是nRF24L01本身的高频干扰

网友F:
检查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风险,比如堆栈溢出

网友G:
可以看程序入口是从哪里执行,还是开始执行就复位。

网友H:
检查RST引脚是否有变化。

网友I:
中断无法进入就是中断配置程序有问题。

网友F:
防止形参带0进来,由于先自减而变成了延时65535。

网友J:
you个复位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看看是什么引起的复位

网友K:
会不会是代码优化等级太高

网友J: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F:
关掉看门狗试试

网友B:
首先确认在哪里复位

网友L:
在什么地方复位呢

网友G:
开启看门狗了吗

网友L:
禁止使能看门狗

网友M:
会不会是电压压降过低 也会导致复位

网友N:
最近在学习中 不知到楼主解决了能否跟大家讲讲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供电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O(2024-04-08):
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风险,如堆栈溢出

网友P:
中断访问失败意味着中断配置器有问题。

网友Q:
如果电压降太低,也会导致复位

网友R(2024-07-11):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S: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T: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U: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V: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W: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X: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Y: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Z: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