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MacOS体验第N种闪灯之二——按键中断闪灯

楼主(2023-02-18):
【目的】用开发板的按键实现闪灯
【开发环境】MacOs 下STM32CubeIDE
【硬件资源】NUCLEO-U575ZI-Q开发板的板载LED灯(LED_RED、LED_BLUE)、板载的用户按键。
【步聚】
1、STM32CubeIDE新建NUCLEO-U575ZI-Q开发板空白工程。
2、主程序控制LED_RED,每秒闪一次。
3、配置用户按键每按一次实现LED蓝灯翻转。
【实现过程】
1、在STM32CubeIDE下面File->New->STM32 Project:
2、选择开发板,输入U575选择如下图的开发板,点Next:
3、填入项目名称,点Finsh完成项目创建:
4、在PinOut选项卡上找到GPIO的Configuration的NVIC下面把EXTI_LINE13的中断Enable选项勾上。
5、在Project Manager选项的Code Genarator上把分文件的选项钩上(当然也可以选择不钩,这样就在main.c中增加代码)
6、按键option+K生成代码。
7、增加红LED灯闪烁代码:
  1.      HAL_GPIO_TogglePin(LED_RED_GPIO_Port, LED_RED_Pin);

  2.             /* Insert delay 100 ms */
  3.             HAL_Delay(1000);
8、打开gpio.c增加按键中断回调函数代码:
/* USER CODE BEGIN 2 */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USER_BUTTON_Pin)
  {
    /* Toggle LED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BLUE_GPIO_Port, LED_BLUE_Pin);
  }
}
/* USER CODE END 2 */
9、编译生成工程,并下载到开发板。
10、程序运行效果,开发板上红色LED每1秒闪烁一次,按下用户按键,蓝色LED灯翻一次。
【小结】
1、stm32CubeIDE实现了对开发板的板载外设的初始化,比如3个LED灯、按键、USB、串口、时钟的配置与初始化,用户只要添加少量的代码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
2、这是使用了GPIO的中断输入功能,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对LED外设进行控制输出。

网友A:
持面向Armv8-M架构的高端芯片了。

网友B:
MacOS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OS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苹果操作系统,以前苹果下面是要自己配置编译器编译,入门比较难,现在STM32cubeIDE,可以实现在macOs、linux下面开发stm32,但是相对keil还是没有这么方便。有些Bug也还存在。希望以后更加好用吧。

网友C:
这个ADC是什么分辨率的?

网友D:
NUCLEO-U575ZI板子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NUCLEO-U575ZI板子性能怎么样

STM32U5STM32U5于2021年推出,采用 Cortex-M33 内核,最高主频160MHz,超低功耗模式低至:110nA,动态功耗低至:19μA/MHz。STM32U5进一步分为:STM32U575、 STM32U585等两个系列。
NUCLEO-U575ZI开发板板载了ST-LINKV3,IO全部引出来了。性能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DC是什么分辨率的?

这个有板子有最高14位的ADC 2MBPs采样率,我有一个专门的ADC的评测帖子,你可以看一下,灵敏度那里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acOS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苹果的系统

网友F(2023-07-12):
苹果操作系统,以前苹果下面是要自己配置编译器编译,入门比较难,现在STM32cubeIDE,可以实现在macOs、linux下面开发stm32,但是相对keil还是没有这么方便。有些Bug也还存在。**以后更加好用吧。

网友G:
STM32U5STM32U5于2021年推出,采用 Cortex-M33 内核,最高主频160MHz,超低功耗模式低至:110nA,动态功耗低至:19μA/MHz。STM32U5进一步分为:STM32U575、 STM32U585等两个系列。

网友H:
NUCLEO-U575ZI开发板板载了ST-LINKV3,IO全部引出来了。性能杠杠的!

网友I:
这个有板子有最高14位的ADC 2MBPs采样率

网友J:
灵敏度那里杠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MacOS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苹果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