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WD 接口与 JTAG小知识

楼主(2023-02-18):
SWD(Serial Wire Debug)接口和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都是调试器常用的接口,它们都是让调试器可以连接到被调试的单片机或系统上。

SWD接口的结构往往比JTAG更加紧凑,而且只有四根线:SWCLK,SWDIO,GND 和可选的NRST。SWD接口用于下载程序和调试。相对于JTAG,它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如引脚数量和电源 。

JTAG接口由TMS、TCK、TDI、TDO、NC 和 RESET(RES)组成。它不仅可以用来测试电路,例如检查焊接是否正确,还可以用来调试单片机程序,包括下载、读取/写入数据、控制中断/中止执行程序等。

楼主:
SWD接口和JTAG接口每种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因此它们之间的选择取决于所执行的特定任务。

优点:

SWD接口使处理器连接到Debugger上更快捷和容易,而且具有精确控制和调试期间同步重置功能。

JTAG接口支持高度可配置的处理器接口,并且它提供了一个类似4线的总线接口,其中3线用于数据传输,1线用于时钟数据,这样方便在应用中使用,并可以在多处理器系统中使用同一个接口。

缺点:

SWD接口不支持多处理器系统,且在调试期间占用资源比较多,通常不支持多个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JTAG接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挂钩,在多处理器系统中可能出现瓶颈。

楼主:
SWD接口,即Serial Wire Debug是一种使用2线的低成本调试接口,最高传输速度可达到1Mbit/s。JTAG接口,即系统调试接口,在实验中经常使用,例如连接调试仪和单板。

SWD与JTAG都有其优缺点:SWD接口具有低成本、少量引脚及简单结构等优点,但有比JTAG慢的传输速度;而JTAG拥有传输速度快、可实现单步调试等优点,但元件数量多,相对复杂。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A:
现在通常都是用SWD了,很少有人用JTAG了。

网友A:
老的芯片都是用JTAG多。

网友B:
最近几年出的都是SWD了。

网友B:
淘宝买那种带JTAG的就很少买到,都是老货。

网友C:
最新的都是SWD,不过看看总结挺好的

网友D:
我有几个单片机是JTAG的,可惜手上没这个接口的烧录器了。

网友E:
基本使用JTAG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SWD模式的,只要你的仿真器支持。

网友F:
SWD在高速模式下比JTAG可靠

网友G:
SWD可以更少点引脚同时减小PCB的尺寸

网友H:
我基本都是用SWD

网友I:
没怎么用过JTAG,SWD 现在感觉比较多

网友C:
虽然讲了二者有缺点但还是用SWD的多

网友J:
JTAG已经不太常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