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visual Studio code 上开发单片机

楼主(2023-02-18):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要开发 Visual Studio 中的单片机,首先你需要:

安装Visual Studio代码和在Visual Studio市场安装单片机支持插件。
安装相应的单片机SDK,以及文件模版。
熟悉并学习单片机的接口,以及各个外设的位置和引脚。
使用相应的语言开发相关的程序,熟悉微控制器的相关技术,以及如何在代码中集成对应的外设和API。
最后,要上传和下载代码到开发板,你还需要:

配置正确的烧写器驱动,启用烧写器并接入电路板
配置编译环境及其下的Makefiles
使用GDB烧录程序到开发板上。

楼主:
为了在Visual Studio Code上进行单片机开发,您需要安装官方的快速Cortex开发插件(Cortex-Debug)。

这是一个免费的插件,可以帮助您调试ARM Cortex-M处理器内核,并且可以使用多种类型的调试器(包括OpenOCD、GDB和J-Link)来进行调试任务。

调试器GDB(GNU调试器)是一款命令行工具,用于调试和学习程序的执行流程、模拟内存中的数据变化以及测试assert断言等操作。GDB可以运行在多种操作系统上,通常都集成到大多数代码开发环境中。详细的使用方式可以参考GDB的官方文档。

网友A:
直接安装相关插件就行了,不过需要外部的编译器,比如Keil。单独用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B(2023-04-16):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编写源代码,可以使用 IDE 提供的代码补全、语法高亮、自动完成等功能。可以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操作,以检查程序是否正确运行。

网友C:
在搭建单片机开发环境时,需要考虑到不同的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的差异。

网友D:
直接安装相关插件

网友E:
在编译源代码之后,需要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上,以使其正常运行。可以使用编程器和串口等工具来完成此任务。其中,make 工具和 OpenOCD 等工具可以实现自动化编译和烧录。

网友F: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配置编译器和调试器是开发单片机的关键步骤。需要指定编译器和链接器的路径、使用的编译选项等参数,同时设置调试器的连接方式和端口等信息。

网友G:
每个单片机型号和开发环境都有不同的配置方法和注意事项,需要仔细阅读文档并参考相关示例程序,以确保开发顺利进行。

网友H: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开发单片机需要一定的编程经验和相关知识,例如芯片架构、寄存器操作、时序控制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I:
在 Visual Studio Code 左侧菜单栏中点击“扩展”,搜索并安装相应的扩展。例如,在搜索框中输入“Cortex-Debug”并安装该扩展。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打开一个工作区或项目,并创建 launch.json 和 tasks.json 文件。通过配置这两个文件,设置编译器、链接器和调试器等相关参数。

网友J:
为了实现更高效和稳定的开发,还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和软件组件,例如编译器、调试器、编程器等。

网友K: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通过安装扩展来支持各种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对于单片机开发,可以根据具体芯片型号和编程语言选择相应的扩展,例如 C/C++ 扩展、ARM GCC 插件等。

网友L:
在 Visual Studio Code 中创建项目和源代码文件,可以使用模板或手动创建文件夹和文件,并将相关文件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M:
在官方网站(https://code.visualstudio.com/)下载并安装 Visual Studio Code。

网友N:
Visual Studio Code 可以通过安装扩展来支持各种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对于单片机开发,可以根据具体芯片型号和编程语言选择相应的扩展,如 C/C++ 扩展、Cortex-Debug 扩展等。

网友O:
有相关的keil插件

网友P:
嗯,这是一个很棒的回答。。。

网友Q:
VS开发确实是一个后期真心面对的话题,建议大家多熟悉了解

网友R:
VS确实经常用到,很好的开发工具

网友S:
linux上建议使用VS进行编程,VS还是比较经典的IDE

网友T:
VS开发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很好用

网友U:
搭建单片机开发环境的时侯,要考虑到不同的芯片型号和开发环境的差异。

网友V:
可以使用platform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