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有DS12887时钟芯片的驱动程序分享一下

楼主:
都是英文手册看不懂。求个能用的。

网友A(2023-02-18):
据说拆开是这样的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4         =   0xc0;       //I/O端口4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位描述                P4.7    P4.6    P4.5    P4.4    P4.3    P4.2    P4.1    P4.0
                                //初始值=1111,1111      1       1       1       1       1       1       1       1

sbit P47        =   P4^7;       //I/O口P4.7
sbit P46        =   P4^6;       //I/O口P4.6
sbit P45        =   P4^5;       //I/O口P4.5
sbit P44        =   P4^4;       //I/O口P4.4
sbit P43        =   P4^3;       //I/O口P4.3
sbit P42        =   P4^2;       //I/O口P4.2
sbit P41        =   P4^1;       //I/O口P4.1
sbit P40        =   P4^0;       //I/O口P4.0

sbit RST        =   P4^7;       //复位脚,可通过编程器设置
sbit EX_LVD     =   P4^6;       //外部低压检测引脚

sbit P4SPISCLK  =   P4^3;       //SPI总线的时钟脚
sbit P4SPIMISO  =   P4^2;       //SPI总线的主出从入脚
sbit P4SPIMOSI  =   P4^1;       //SPI总线的主入从出脚
sbit P4SPISS    =   P4^0;       //SPI总线的从机选择脚

sbit P4CEX1     =   P4^3;       //比较/捕获/PWM1外部引脚
sbit P4CEX0     =   P4^2;       //比较/捕获/PWM0外部引脚
sbit P4ECI      =   P4^1;       //比较/捕获/PWM模块的外部时钟输入脚(最大值为Fosc/2)

sbit P4TXD2     =   P4^3;       //串口2数据输出脚
sbit P4RXD2     =   P4^2;       //串口2数据输入脚

sfr  P4SW       =   0xbb;       //P4口的功能开关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位描述                -    LVD_P4.6 ALE_P4.5 NA_P4.4  -       -       -       -
                                //初始值=x000,xxxx      x       0       0       0       x       x       x       x

#define P46EN       0x40        //传统的EA脚 0:为LVD的信号引入脚 1:为P4.6
#define P45EN       0x20        //传统的ALE脚 0:仍为ALE 1:为P4.5
#define P44EN       0x10        //传统的PSEN脚 0:无任何功能 1:为P4.4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define Ds_Bus P0
#define smgp1 P1
sbit DS_CS = P2^6;
sbit DS_AS = P4^5;
sbit DS_RW = P3^6;
sbit DS_DS = P3^7;

uchar count,shi,fen,miao,s1num,week=0,i,day=1,yue=1,year1=0,year2,year3,year4;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往DS12CR887写数据函数,add=地址,date=数据。

void ds_write(uchar add,uchar date)
{
        DS_CS=0; DS_DS=1; DS_RW=1; DS_AS=1;
        Ds_Bus=add;
         DS_AS=0; DS_RW=0;
        Ds_Bus=date;
        DS_RW=1; DS_AS=1; DS_CS=1;
}
//读取DS12CR887的数据函数
uchar ds_read(uchar add)
{
        uchar z;
        DS_AS=1; DS_DS=1;DS_RW=1;DS_CS=0;
        Ds_Bus=add;
        DS_AS=0;         DS_DS=0;
   Ds_Bus=0xff;
        z=Ds_Bus;
        DS_DS=1; DS_AS=1; DS_CS=1;
        return z;
}
//DS12CR887初始化函数
void ds_int()
{
        DS_AS=0; DS_DS=0; DS_RW=0;
        ds_write(0x0a,0x20);//DS12CR887寄存器A功能设置,开启时钟振荡器
        ds_write(0x0b,0x06);//寄存器B功能设置,不开启闹钟中断使能,数据模式为二进制,24小时模式。
}

void display()
{
// P1=(table[minute%10]& 0x7f); //加0X7F,是一个小数点
           miao=ds_read(0);                         //读取DS12CR887的秒
        //write1632GDRAM(7,2,num1632[sec/10]);
//        write1632GDRAM(8,2,num1632[sec%10]);

// miao=ds_read(0);
   smgp1=(table[miao/10]);
   P2_0 = 0;
   delay(5);
   P2_0 = 1;

   smgp1=(table[miao%10]& 0x7f);
   P2_1 = 0;
   delay(5);
   P2_1 = 1;

   fen=ds_read(2);

   smgp1=table[fen/10];
   P2_2 = 0;
   delay(5);
   P2_2 = 1;

    smgp1=table[fen%10];
   P2_3 = 0;
   delay(5);
   P2_3 = 1;

}

/*演示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ds_int();                        //时钟芯片初始化
while(1)
{

   for(a=100;a>0;a--)
   {
     display();
   }

}
}

网友B:
学习一下,我手里也有一个这个芯片,还没试过。

网友A:
现在单片机都带RTC模块了,甚至可以联网获取时间,这个芯片应该几乎没人用了吧

网友C:
在哪儿拆的,听说这个很贵。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C:
在哪儿拆的,听说这个很贵。

上学时候弄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