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MacOS体验第N种闪灯之三RTC周期唤醒闪灯

楼主(2023-02-18):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4856-1-1.html
【目的】在上篇按键EXTI的基础之上增加RTC中断来实现LED_GREEN闪灯,主要是如何使用RTC的周期唤醒中断。这个中断源可以用于低耗等中断源唤醒。
【开发环境】MacOS+STM32CubeIDE
【硬件】NUCLEO-U575ZI-Q开发板
【步聚】
1、在前面工程的基础上图形化配置RTC。
2、添加用户周期中断醒闪灯。
【实现具体过程】
1、打开RTC时钟源、激活日期、中断:

2、在RTC参数配置中,唤醒配置为1Hz 0,即每2的零次方产生一次中断,即1秒产生一次中断。

3、保存参数,重新生成代码。在rtc.c中添加周期唤醒代码: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HAL_RTCEx_WakeUpTimer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RTC_Handle)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REEN_GPIO_Port, LED_GREEN_Pin);
}
/* USER CODE END 1 */
4、编译生成代码,并下载到开发板。
【运行效果】
LED1,每秒翻转一次。

网友A: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网友B:
STM32CubeMx实现周期唤醒R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可以自动唤醒,PM的唤醒源指向RTC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当然可以自动唤醒

网友D:
和NRST引脚唤醒一样吗

楼主(点评):
这个不一样,NRST是系复位,这个好象是不是复位的,是唤醒。

网友E:
RTC 怎么用才能稳定

楼主(点评):
RTC一直是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可以自动唤醒

网友G:
stm32 唤醒后配置什么

楼主:
要看什么情况,如果的复位唤醒,就是重新启动,不需要处理,有些要对中断等进行配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H:
RTC唤醒,能够自动唤醒。每隔30分钟。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RTC唤醒,能够自动唤醒。每隔30分钟。怎样设置

设置每1分钟醒来一次,计数30次。因为闹钟要么整小时,要么整分钟。

网友I:
休眠与唤醒,能不能给一个思路或者是范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休眠与唤醒,能不能给一个思路或者是范例

官方的示例里面有,在Examples \PWR目录下面,有四个示例分区是PWR_LPMODE_RTC、PWR_ModesSelection、PWR_SLEEP、PWR_STADBY四个例子,里面有很详细的read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NRST引脚唤醒一样吗

不一样,NRST是系统重启的,等于重启,RTC是唤醒,内存什么的都可以保留吧,没有具体去对比。看应用场景,NRST唤醒的级别高,信号是外部信号来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C 怎么用才能稳定

用外置的质量好的晶振就稳定。

楼主(2023-03-28):
多谢肯定,还得不断学习进步。

网友J:
这个不一样,NRST是系复位,这个好象是不是复位的,是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C 怎么用才能稳定

RTC需要用外部晶振,只要晶振没有问题,RTC就很稳定。

网友K:
可以自动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 唤醒后配置什么

唤醒后,会接着往下走。如果是shutdown模式,就跟重启一样,不需要人工干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RTC唤醒,能够自动唤醒。每隔30分钟。怎样设置

每隔30分钟,好象要做一下累加,每分钟唤醒一次,判断是否达到30次,如果未达到继续休眠,达到30分钟再云做既定的事。RTC,可以设置秒、分、小时、天、月、年。如果不是整的,就需要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