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电路分析--介绍一款锂电池充电芯片TP4056

楼主(2023-02-18):
今天介绍一款TP4056芯片,这个芯片如下图,是一款锂电池电源管理芯片,如下图左边是它在立创上的简单介绍,右边是它的原理图和PCB示意图

TP4056是一款性能优异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线性充电器说明什么,说明优点是输出电压可调,俗话说有得必有失,那么有优点就有缺点,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发热会比较严重。因为譬如你的VIN是5V,结果你输出只有3V,那么压差2V就会加在芯片内部的开关管上,所以输入输出压差越大,理论上发热就会越严重。

TP4056采用ESOP8封装配合较少的外围原件使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并且适合给USB电源以及适配器电源供电。
基于特殊的内部MOSFET架构以及防倒充电路,TP4056不需要外接检测电阻和隔离二极管。
当外部环境温度过高或者在大功率应用时,热反馈可以调节充电电流以降低芯片温度。充电电压固定在4.2V,而充电电流则可以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1/10,芯片将终止充电循环。当输入电压断开时,TP4056进入睡眠状态,电池漏电流将降到1uA以下。TP4056可以被设置于停机模式,此时芯片静态电流降至35uA。
充电原理如下:
当输入电压大于UVLO检测阈值和芯片使能输入端CE接高电平时,TP4056开始对电池充电。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9V,充电器用小电流对电池进行预充电。当电池电压超过2.9V时,充电器采用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充电电流由PROG端和GND端之间的电阻决定。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充电电流逐渐减小,TP4056进入恒压充电模式。当充电电流减小到充电结束阈值时,充电周期结束。充电结束阈值是恒流充电电流的1/10。当电池电压降到再充电阈值以下时,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芯片内部的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源,误差放大器和电阻分压网络确保BAT端调制电压的精度在1%以内,满足锂离子和锂聚合物电池的要求。当输入电压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充电器进入停机模式,电池端消耗的电流小于2uA,从而增加待机时间。如果将使能输入端CE接低电平,充电器停止充电。
TP4056还包括其他特性:电池温度监测,欠压锁定,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状态引脚以显示充电和充电终止。

下面是TP4056的典型应用解法

18650电池充电:如下图VIN范围是4V-6.5V,我们一般都是接手机充电口5V,然后后面BAT+/BAT-接锂电池,这个芯片主要就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的,像单节的16850锂电池电压最高不超过4.2V,什么,你没听过18650,特斯拉总听过吧,特斯拉里面用的电池就是用的18650,这下你知道它的厉害之处了吧。

充电指示灯:然后可以看到还有两个引脚CHRG和STDBY借的两个电阻和LED,这两个是电源指示灯,当电池充满电就亮绿灯,当电池没有充满电就亮红灯。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只是它有这个功能,用不用就看设计者自己的设计了。
温度检测:TEMP是它的温度检测功能,一般可以接一个NTC电阻到电池表面,进行温度检测,当温度过高就关闭充电功能。
充电电流:PROG脚接一个电阻可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可以看到如果接的电阻是1.2K,那么最大电流为1A;如果接的电阻为2.4K,那么最大电流为0.5A,具体可参照下表。

官方资料的引脚描述如下:

原理图设计可以参考下图,输入为5V,输出可以直接接锂电池。

综上所述,TP4056是一个很方便的锂电池充电电路,如果有给锂电池充电的需求,那么可以用这个芯片来试试看,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A:
不知这款IC搞的 线路成本大概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款IC搞的 线路成本大概多少米?

大概算了下,做成下图中的板子的话,电子物料总价不到一块钱,算上PCB和贴片的价格,板子的成本价不超过5块钱。
下面的PCB只是我随便摆的,没有走线,只是给你看看3D效果。

网友B:
这芯片有些年头了,因为是串联降压,效率低发热大,优点是便宜,现在很多改用DC/DC方式来充电。

再有年头都没有1117有年头,现在有可以替代1117的ldo吗,有的话推荐推荐

网友C:
讲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