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单片机IO口为什么没有开漏输出?

楼主(2023-02-18):
请问版主,新定义单片机IO口为什么没有开漏输出?谢谢!
比如驱动I2C.虽然可以驱动I2C接口的OLED,但那只是写数据,用不着读数据。

网友A:
带上拉的输入模式不能读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拉的输入模式不能读数据吗?

我是为了输出,不是输入。

网友B:
这个是51的单片机架构。

网友C:
需要上拉电阻实现的吗?

网友D:
为什么要使用开漏呢

网友D:
直接驱动iic就行。

网友E:
不带开漏输出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