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MX配置定时器设置编码器模式为什么IO不是输入模式?

楼主(2023-02-19):
只有复用推挽和复用开漏可选,看别人的视频IO都是输入模式的

楼主:

单片机是STM32F429ZGT6,使用定时器2配置成编码器模式GPIO是复用推挽,我看别人的视频都是输入模式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在TIMER硬件中定义DECODE方式就可以,IO不需要定义!
我一直用CUBEMX配置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