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macOs 第N种闪灯之六—— arduion点灯

楼主(2023-02-19):
【目的】在MacOS环境下用Vscode作为开发工具,创建开发环境【开发环境】MacOS+VsCode + PlatformIO
【硬件】NUCLEO-U575ZI-Q开发板
【步聚】
1、在platformIO中搜索NUCLEO-U575开发板
2、下载开发板
3、编译下载程序开发板
【具体过程】

1、vscode + PlatformIO安装,这个这里不说详细介绍。
2、打开PlatformIO后,新建工程
3、在新建工程里的board下面搜索U575
4、在开发板栏里双击进入PloatForms,点击Install下载开发板:
5、近下面的提示新建好工程
6、在生成的工程src/main.cpp中添加如下代码:
#include <Arduino.h>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_LD1, OUTPUT);
  pinMode(LED_LD2, OUTPUT);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digitalWrite(LED_LD1, HIGH);
  digitalWrite(LED_LD2, 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_LD1, LOW);
  digitalWrite(LED_LD2, LOW);

  delay(500);
}
7、如下图,骗译代码:
8、下载代码,把开发板上电后,看到一个stlink有盘符,把.bin文件拖进盘里就完成下载了:
【效果】LD1、LD2闪烁。

网友A:
这个是自带蓝牙模块吗?

楼主:
这个不带,也没有网络接口,这款芯片定位不是IOT的。

网友B:
这个是自己大家的 开发环境吗?

可以多种选择吧

网友C:
还能使用arduion吗?

可以的,库不是很丰富

网友D:
我也很喜欢玩Platform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喜欢玩PlatformIO

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E:
这个是自己大家的 开发环境吗?

楼主:
这个比较小众,常见的是mdk>>IAR>>STM32cubeIDE.

网友F:
比较小众,不推荐生产使用

楼主:
用vscode的话,也可以,看自己能力,反正最后都是编译生成固件,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G:
还能使用ardui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能使用arduion吗?

可以使用arduion入门还相当容易,有很多库可以用,也有现成的freertos可以用,方便。但是要定制一些外设就得自己用C++写库了。

网友H:
NUCLEO-U575ZI-Q是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NUCLEO-U575ZI-Q是什么板子?

STM32U575的开发板。

网友I:
小众的开发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众的开发环境吗?

没有呀,arduino非常多的人用,他可以适配非常多的芯片,很多库都可以不经修改在不同的芯片中不用修改就可以移植运行。

网友J(2023-07-12):
可以多种选择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还能使用arduion吗?

可以的,库不是很丰富

网友M:
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N:
可以使用arduion入门还相当容易,有很多库可以用,也有现成的freertos可以用,方便。但是要定制一些外设就得自己用C++写库了。

网友O:
arduino非常多的人用,他可以适配非常多的芯片,很多库都可以不经修改在不同的芯片中不用修改就可以移植运行。

网友P:
还能利用ardui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能利用arduion吗?

可以的呀,有现成的库可以用。

网友Q:
这样不拿,没有网络接口,芯片定位也不是物联网。

网友R:
是否不建议小型和生产使用

网友S:
nucleo-u575zi-q是甚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S:
nucleo-u575zi-q是甚么板子?

stm32U575的开发板。

网友T:
platformIO没有的芯片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platformIO没有的芯片怎么弄啊?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大佬可能可以自己写库吧。

网友U:
但是PlatformIO不太适合来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但是PlatformIO不太适合来生产

这个不是很清楚呀,可能是SDK开发才是正解吧,毕意有些复杂的需求场景,可能传统的开发好实现一些。

网友D:
这个插件太占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