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单片机硬件故障排除

楼主(2023-02-19):
单片机硬件调试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今天就为大家带来单片机开发硬件调试方法步骤。

一、硬件静态的调试

  (1)排除逻辑故障

  这种故障往往是由于设计和加工过程中的工艺错误造成的。它主要包括错线、开路和短路。排除方法是首先仔细比较处理后的印刷板的原理图,看看两者是否一致。应特别注意电源系统的检查,以防止电源短路和极性错误,并重点检查系统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是否相互短路或与其他信号线短路。如有必要,使用数字万用表的短路测试功能可以缩短故障排除时间。

  (2)排除元器件失效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元器件在购买时坏了;另一个是由于安装错误而导致设备烧坏。可以检查组件的型号、规格和安装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在确保安装正确后,使用替换方法消除错误。

  (3)排除电源故障

  通电前,务必检查电源电压的幅度和极性,否则容易造成集成块损坏。通电后,检查每个插件上的引脚电位。一般来说,首先检查VCC和GND之间的电位。如果在5V~4.8V之间,这是正常的。如果有高压,在线模拟器在调试时会损坏模拟器,有时会损坏应用系统中的集成块。

  二、动态调试

  (1)动态调试是在静态调试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电路的输入端添加适当的信号,并根据信号的流动顺序检测每个测试点的输出信号。如发现异常现象,应分析原因,排除故障,然后调试,直至满足要求。

  (2)测试过程中不能凭感觉和印象,要始终借助仪器观察。使用示波器时,最好把示波器的信号输入方式置于“DC”挡,通过直流耦合方式,可同时观察被测信号的交、直流成分。

  (3)通过调试,最后检查功能块和各种指标(如信号振幅值、波形、相位关系、增益、输入阻抗、输出阻抗等)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必要时进一步修改电路参数。

  以上就是关于单片机开发硬件调试方法步骤的全部内容分享,主要分为静态调试和动态调试。通过静态调试和动态调试所有的步骤之后,才能够进行软件开发。

网友A:
我觉得首先需要排除的就是裸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很多新手往往都会忽略第一步 直接焊接 然后就麻爪了

网友C:
还有就是在线仿真的时候也可以在合适的地方打断点也方便我们判定硬件问题

网友D: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盲目的相信示波器 有时候示波器会带来额外的干扰

网友E:
总的来说硬件故障还是比软件故障要好排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总的来说硬件故障还是比软件故障要好排查

是的 我感觉有时候软件跑起来 都不能确定问题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