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蓝牙系列芯片USB烧录故障排查

楼主(2023-02-19):
使用USB烧录时让ISP工具能够识别芯片的操作是按住评估板上的“Download”按键,或者将PB22短接到GND,同时给板子上电。若是第一次拿到芯片,codeflash中是空的,不用按住“Download”按键也可以被ISP工具识别。

如果碰到USB烧录异常的问题,先排查一下烧录的环境是否正常:

①检查焊接是否正常,芯片GND脚上有没有注意加锡吹焊,PB10、PB11有没有虚焊漏焊。

②检查电源是否正常,VINTA引脚上的电压是否在1.05±0.015v范围内。

③检查32M晶振是否起振,32M晶振正常工作是芯片各模块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④检查USB线材有没有问题,用测试线材能不能给评估板或者其他确定正常的板子成功烧录。

⑤检查有没有引出PB22作为下载配置脚,上电的同时需要PB22接地才能进boot loader。

⑥检查下载配置脚有没有被改到PB11。如果误修改到了PB11,需要将PB11接到v33,上电之后再快速断开PB11与v33的连接就可以再次进入boot loader修改下载配置脚。

烧录环境没有问题的话,观察一下板子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时,电脑是否有弹出提示。

①电脑弹出提示电流过大:排查板子上USB口的的GND、VCC是否画颠倒了。

②电脑弹出提示无法识别:排查PB10、PB11是否接反,是否有干扰或者短路到其他引脚,是否加了不需要的强上拉下拉电阻或者电容。针对USB烧录问题,先两脚悬空进行测试,如有特殊需要再自行加电路看看是否兼容。如果工程用到了USB1,注意断开其他主机/设备在USB1口的连接。

③电脑没有弹出提示:排查PB10、PB11两者是否短路。通常线材是两端公头,可以将板子上的USB母口接出来到A口母口,检查一下A口母口上的D+D-两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A(2024-03-04):
这种usb烧录的表现如何 稳定吗

网友B: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需要连接到电脑端的主机usb口 前面板口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C:
电脑是怎么检测到电流过大的呢

网友D:
在下载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晶振的稳定才能正常执行吗

网友E:
使用usb烧录方式的话 还需要在电脑端安装相关驱动吗

网友F:
程序烧录时候的正确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