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82M使用USB与电脑通信

楼主(2023-02-19):
本程序改编自沁恒官网2022年1月更新的CH583EVT中的CompoundDev例程。这里只贴了main.c中的程序。
能够实现:

①可连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中能够查到被电脑识别为HID-compliant game contorller;
②在CH582M单片机中自定义了回包内容,通过USB抓包工具可以抓到单片机模拟的JoyStick与电脑主机正常通信。

网友A:
CH582M蓝牙的,然后低功耗

网友:
pc机与单片机间如何用usb实现传递信号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可以的,参考EVT中路径EVT>EXAM>USB>Device>COM例程。

网友B:
usb是否支持 host模式呢

支持host。可参考EVT中路径EVT>EXAM>USB>Host例程。

网友C:
CH582M自带usb口的吗?

网友D:
这个CH582M的性能还不错。

网友E:
下载开发单片机的效率真是提高了。

网友B:
usb怎样传输单片机数据给电脑

网友F:
这个可以做成虚拟串口的通信吗?

可以的,参考EVT中路径EVT>EXAM>USB>Device>COM例程。

网友G:
单片机比较简单,它的通讯也比较简单

网友H:
这个最大的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I:
买一块USB转UART的模块

网友J:
有哪些单片机可以直接通过USB与电脑通信?

网友K:
就是做了个USB的复合设备是吧

网友L:
感觉还不错,想看看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M:
一般这芯片好像都是用蓝牙的方面比较多耶,你这个把USB也改出来了

网友N:
看这么描述,感觉这CH582适合做键盘鼠标方面的产品

网友O:
挺好,可以自定义USB数据内容呢

网友P:
我觉得用CH582做USB通信有点浪费,其实沁恒的CH552就可以的

网友Q:
这个USB是采用USB2.0协议么?

网友R:
挺好的,感谢楼主的分享,可以通过这代码自己定义USB设备了

网友S:
沁恒的USB方面例程做的属实很好

网友T:
CH582这芯片很强大的,尤其是蓝牙方面更好用

网友U(2023-03-25):
国产的USB3.0HUB各位有用吗

网友V:
usb通信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W:
这个自带的usb功能的吗

网友X:
需要了解CH582的USB外设

网友Y:
CH582的USB寄存器配置代码呢?

网友Z:
CH582M可以使用USB下载,需要安装USB驱动

网友AA:
使用usb通信是使用 otg的吗?

网友AB(2024-08-01):
如何使用usb在pc机和单片机之间传输信号,

网友AC:
什么单片机可以通过usb直接和电脑通讯?

网友AD:
一般来说,这种芯片似乎比使用蓝牙,你已经改变了usb

网友AE:
这个还是USB2.0的标准

网友AF:
看一下资料

网友AG:
微控制器的下载和开发效率真的提高了。

网友AH:
usb如何将单片机数据传输到电脑?

网友AI:
回复看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AJ:
看一下CompoundDev例程

网友AK(2024-09-02):
我觉得用ch582做usb通讯有点浪费。事实上,秦恒的ch552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AL:
这可以作为虚拟串行通信吗?,

网友AM:
ch582芯片非常强大,尤其是在蓝牙方面。

网友AN:
我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吗?,

网友AO:
什么MCU可以通过usb直接和电脑通信?,

网友AP:
总的来说这个芯片好像比用蓝牙好,你都改成USB了,

网友AQ(2024-10-09):
总的来说,这个芯片似乎比使用蓝牙要好。你甚至换成了usb,

网友AR:
CH582M通过USB与电脑通信,需连接设备至电脑USB端口,安装驱动程序后,即可实现数据传输和通信功能。

网友AS:
蓝牙的低功耗有多大啊

网友AT:
有没有  2.4 G RF 的,

网友AU(2025-01-31):
电脑会将其识别为外设,类似于键盘、鼠标

网友AV(2025-10-09):
遇见过一些问题,比如芯片供电不足(尤其是3.3V不稳)、USB DP/DM线序接反、或程序中没有正确响应电脑的USB枚举请求。

网友AW:
很棒的分享!我最近也在研究CH582M的USB通信,你的代码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AX:
引用 网友C:
CH582M自带usb口的吗?

带的并且支持host模式

网友AY:
之前遇到过,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USB描述符配置错误或PCB布线不良导致信号完整性差。这次好好学习下

网友AZ:
好例程,值得收藏

网友BA:
ch582m与ch583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B:
很棒的项目!我最近也在研究CH582M的USB通信

网友BC(2025-11-11):
这个CH582M的USB通信功能很强大啊,自定义回包内容是个亮点

网友BD:
这个项目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你是如何确保单片机被电脑识别为HID-compliant game controller的?

网友BE(2026-03-17):
能分享一下您的开发环境设置吗?

网友BF:
CH582M USB 通信常见问题:无法识别多为驱动缺失、接线 / 焊接异常、BOOT 引脚配置错误;通信异常源于描述符配置错、端点 / 时钟配置不当、供电不稳。

网友BG(2026-04-20):
很棒的成果!我最近也在研究CH582M的USB通信,你的方法给了我很多启发。

网友BH:
USB通信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