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51单片机调试时乱跳,未按照顺序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19):
如题在中颖51单片机调试时乱跳,未按照顺序走,是怎么回事,调试不正常,用的老版本KEIL4

网友A:
程序优化级别太高,调低点呢?

网友B(2023-11-12):
可能软件设计冲突

网友C:
是不是程序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D:
是不是芯片设置有问题了

网友E(2024-05-20):
程序错误

网友F:
单片机或其周边电路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如损坏的引脚、短路或开路等。

网友G:
单片机的时钟源可能不稳定或设置不正确,导致程序执行时序错乱。

网友H:
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电源噪声等)可能影响单片机的正常运行。

网友I:
单片机的内存(如RAM)可能损坏或受到干扰,导致程序数据出错。
尝试重新初始化内存或检查内存中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是调试器的设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J:
Keil软件本身可能存在bug或设置问题,导致调试时出现异常。
尝试更新Keil软件到最新版本,或重新安装Keil软件。

网友K:
单步执行调试看看,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L:
把编译器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M:
怀疑是优化等级的问题

网友N:
是不是代码本身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O:
表面上看,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P:
程序跑飞了

网友Q:
这个应该是代码没有增加保护造成的

网友R:
代码写的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