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单片机8位Flash MCU开发工具常见问题

楼主(2023-02-19):
中颖单片机8位Flash MCU开发工具常见问题

网友A:
有的时候就懵了会犯低级错误,看看长长记性

网友B(2023-11-12):
这些问题很好大大减少问题

网友C:
这些问题很好的避坑指南

网友D:
ID错误遇到过就是芯片选择错了

网友E(2025-08-30):
中颖单片机 8 位 Flash MCU 开发工具常见问题有:硬件连接时,JTAG 通讯口电容过大或目标板 VDD 负载电容超标会导致通讯失败;烧写器驱动能力不同,需合理选择;软件安装时,不同版本 Keil 安装在同一路径会致 Sino - Keil 插件安装失败;代码选项设置不当也可能引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