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8位开发工具以及keil插件使用

楼主(2023-02-19):
中颖8位开发工具以及keil插件使用

网友A:
S-LAB II不好用

网友B:
烧写仿真的三个工具那个好用啊

网友C(2023-11-12):
中颖这个工具使用怎样

网友D:
新手必备

网友E(2025-08-30):
中颖 8 位 MCU 开发可用中颖官方 IDE(如 SDS Studio),支持代码编辑、编译及调试。Keil 中需安装中颖 8 位 MCU 的设备支持包(如 SinoWealth 8051 系列插件),配置芯片型号后,可在 Keil 环境编写代码,通过仿真器(如 SLAB)下载调试,需注意工具版本兼容性。

网友F:
中颖 8 位开发工具包括 JET51、S - Lab 等烧写器及配套软件。Keil 插件需先安装 Keil uVision2.34 及以上版本,再安装插件。使用时根据烧写器选择对应驱动,在 Keil 中完成项目设置、代码编译及下载仿真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