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LCC电容有效容量是多少

楼主(2023-02-19):
电源设计,输出电容和电压纹波息息相关,大容量的MLCC可以得到良好的输出电压特性。
电容器的基本特性是“通交流、隔直流”。所以在电路中可用作耦合、滤波、旁路、去耦…… 。电容器的容抗是随频率增高而下降;电感的感抗是随频率增高而增大。所以在电容、电感的串联或并联电路中,总会有一个频率下容抗与感抗的数值相等,这时就产生谐振现象。所以电容与电感可以用来制作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陷波器、均衡器等。用在振荡电路中,制作LC、RC振荡电路。滤波电容并接在整流后的电源上,用于补平脉冲直流的波形。
但要实现以上功能,前提是需要确定合适的容值。如果选择一个10uF的MLCC,是否就能利用是其标称的10uF容量了?
答案,显然是不能的。电容的容量,受到精度,温度和施加在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影响。
所以在实际的应用场合,需要考虑应用环境的工作电压,工作温度等等因素。
以TDK的CGA6P3X7S1H106M250AE的10uF电容分析。
温度特性是X7S,表明在10uF的电容标称容量情况下,受温度特性影响,电容容值会在高低温环境下变化±22%
电容标称容量精度是M等级,表明其生产工艺精度,在标称容量的基础下,会正负变化20%
这两个精度是从电容的MPN号可以看出
继续看详细的Datasheet,发现电容容量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如果应用在高低温变化剧烈的场景,容值还会变化±10%
贴片安装的时候,应力过大,也会影响容值,变化范围是10%
比如生命周期的变化,随着使用寿命的增加,电容容值会发生变化,变化精度是±12.5%
还有一些特殊的工况,也会影响容值。在一般的应用中,就不用考虑。以上的场景,在大部分电子产品中,基本都会遇到的,所以要考虑。
还有一个对容值影响比较大的因素-直流电压,施加的直流电压越高,有效容值就越小。

分析了这么多影响电容容值的因素。对于一个DC-DC输出12V的电路,输出电容选用CGA6P3X7S1H106M250AE, 工作的环境是-10到85度,工作寿命五年。
按照该条件,在DC bias作用下,有效容值是10uF*84%=8.4uF
电容生产精度是M等级,为±20%
温度变化精度X7S为±22%
贴片变化精度为10%
寿命变化精度为12.5%
这么多精度,按照行业经验,考虑各个不同因素的影响,采用均方根的计算求解总的容量精度,得到为33.8%
所以经过5年使用后,标称容量为10uF的CGA6P3X7S1H106M250AE,
最大有效容值10uF*84%*(1+33.8%)=11.23uF
最大有效容值10uF*84%*(1-33.8%)=5.6uF
从得到结果来看,电容的有效容值变化范围是很大的。因此对电压一致效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般电容充放电引起的纹波用下面的公式计算。电容越小,纹波越大。因此随着使用寿
命的增加,输出电压的纹波会逐渐增加。所以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对于滤波器设计,电容容值影响就更大了。会改变电路的截至频率,严重的会造成产品不能正常工作。使用LTspice简单仿真就能看出,不同容值情况下,截至频率在发生变化。实际应用中,一定要结合产品的特性,选择符合要求的电容。毕竟电容一旦有变化,产品的性能就会影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