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体二极管认识

楼主(2023-02-19):
场效应管在电路中应用很广泛,场效应管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噪声小、功耗低、动态范围大、易于集成、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安全工作区域宽等优点。场效应管一般简写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英文的首字母缩写,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MOS管不同于三极管,工作的时候只有一种载流子-电子。实际MOS管是一种四端元件:栅极,漏极,源极和衬底。如下图所示
从生产工艺来说,小功率的信号MOS管,是没有寄生二级二极管。是因为小功率MOS管是平面结构,漏极引出方向是从硅片的上面也就是源极同一个方向,所以没有这个二极管,如上图所示。
但如果改变工艺,小功率的MOS管也会有体二极管。以我们最常用的增强型作为分析,在生产工艺制作中其源极和衬底是短接的。这种增强型MOSFET在一块浓度较低的P型硅上扩散两个浓度较高的N型区作为漏极和源极,半导体表面覆盖二氧化硅绝缘层并引出一个电极作为栅极。当源极和衬底短接后,漏极是N型区,衬底是P型硅,那么在漏极和衬底之间形成了一个PN结,也就是体二极管的由来。下图就是原理图表示和简化的结构模型。
MOS管的source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但是根据MOS的结构模型可知,由了体二极管的存在后,电路应用的时候将sourcedrain对调后,得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NMOS管是高边驱动,下图左边的原理图,栅极接地,MOS管关闭,输出是0电平。下图右边的原理图,由于体二极管的存在,输出是4.4V左右,输出电压刚好是输入减去二极管的压降。
但是功率MOS管的制作工艺不同于上文讨论的信号MOS管。形成的体二极管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下图是功率MOS管的结构示意图,将示意图向屏幕内部延伸就是MOS3D立体图,大家发挥以下想象力,哈哈。
功率MOS管是分为DMOSVMOS,这两种类型都需要将沟道长度L做短,沟道长度短了,跨导gf就比较大,电压增益和增益带宽积GBW就会增大。在固定的栅极电压Vgs下,漏源电流Ids就会变得大。
功率MOS管的制作工艺,将漏极从硅片的底部引出。而不是像信号级MOS管,将源极和漏极平面结构。当漏极施加电压,n型渗杂区的多子-电子,就会移动到漏极,形成电流Ids。由于有多个n型渗杂区,可以将单个n型渗杂区到漏极的通路看作一个功率MOS的单元,因此这种MOS的过流能力是很强,几十安培的Ids都比较容易制作。和功率MOS的供应商交流,他们也会说,功率MOS内部实际有几千路小MOS并联而成。
通过这种结构示意图就能知道,功率MOS的体二极管是直接连接到漏极,不需要衬底和漏极短路。因此这种体二极管的过流能力也是足够大,几乎和MOS管的沟道过流能力差不多。
下图是2N7002PSMN013-60HL的提二极管的过流能力对比,还是有差距的。当然两者的沟道电流也不一样。在大功率电路设计中,务必理解各种参数的实际意义和关联关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