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晶闸管的使用

楼主(2023-02-19):
电路中使用的晶闸管,也叫做可控硅整流器(旧标准中用字母“SCR”表示 ),从1957年通用公司开发第一只晶闸管后,很快一年后,就实现了晶闸管的商业化。虽然看起来是不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但它们对于控制电源电路特别有用。在交流电源产品中应用特别广泛。晶闸管的优点很多,例如:以小功率控制大功率,功率放大倍数高达几十万倍;反应极快,在微秒级内开通、关断;无触点运行,无火花、无噪声;效率高,成本低等。因此,特别是在大功率UPS供电系统中,晶闸管在整流电路、静态旁路开关、无触点输出开关等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晶闸管是一种三端半导体器件,如上图所示。作用是类似一个由电控制的开关。能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容量最高,工作可靠。当特定的出发电压或电流施加在晶闸管的控制级,在阳极和阴极之间的导电导通就形成了,电流只能单方向流动,类似二极管从阳极到阴极。这种工作原理有些向三极管,基级给控制信号和,对于NPN型三极管,就是从集电极流到发射极。但是晶闸管又由不同于三极管这种电流控制性开关,还有另一个独特的工作特点:当控制级的电流回零后,从其阳极到阴极的导通状态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晶闸管只要导通后,控制级的电流信号是否存在,都不会影响晶闸管的导通。关断晶闸管的方法只要两种,要么关闭阳极的控制信号,要么使阳极到阴极的电流回零或反置阳极和阴极电压的极性。这种晶闸管的可以等效是一个NPN和一个PNP三极管接在一起的特性:
通过NPN和PNP等效的示意图可以看出,当一个控制信号加在控制级,是N管的基级。只要施加的信号合理,NPN三极管就会导通。随后上面的PNP的基级电流就会通过NPN三极管流过,PNP三极管就会导通。两个三极管就都导通了,电流可以自由的从阳级到阴级。即使控制信号消失,也不会改变两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持续保持导通。在电路应用中,可以称为自锁电路。根据这种原理改良的电路,在很多电子产品中都可以得到应用。
实际应用都是通过晶闸管实现弱电(MCU-3V3)控制强电(AC-220V)的逻辑,实现了强电和弱电的隔离。下图 一个典型的PTC加热管的原理图,通过MCU给出控制信号,控制光耦的开关,随后再进一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
这种电路由一个好处,AC-220V是正弦交流信号,将正弦波加载控制级,当阳极和控制级受到波形的正半周(超过触发电压),晶闸管就导通,一旦晶闸管导通,AC电源就流过晶闸管,向负载供电。再波形负半周,晶闸管类似反向偏置的二极管,晶闸管关断。增加的R5和R9会降低给晶闸管控制级的电压和电流,同时电容C1,R5和晶闸管还组成一个振荡器,为控制级提供交流电压。这就使得阳极到阴极导通产生一个滞后。从而使负载再一个周期中导通的部分可以控制,所以意味着负载的平均功率可以调整。
但晶闸管也有一些缺点:1.有静态及动态的过载能力较差2.容易受干扰而误导通。在设计电路中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