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加载和调用SRAM中的函数的方法

楼主(2023-02-19):
示例代码有两个步骤要演示

*转储函数的二进制代码。

*将二进制代码填充到SRAM,然后调用它。

原则在示例代码中,func_in_SRAM.c在SRAM中执行。要构建自己的函数,请将func_in_SRAM.c中的RAM_func()修改为自己的函数。然后,1. 定义(即Uncomment # Define) BUILD_FUNC (in func_in_slam .h)来编译代码。

2. 查找RW_IRAM2区域的大小。你可以在地图文件中找到类似的内容如下。

  1.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2 (Base: 0x20007000, Size: 0x0000000c, Max: 0x00001000, ABSOLUTE)

3.在func_in_slam .h中将大小填充为FUNC_SIZE。

4. 再次编译并运行代码,将函数二进制代码转储到UART0。您必须将UART0连接到运行控制台程序的PC上才能得到结果。

5. 剪切“——Dump Begin——”和“——Dump End——”之间的结果,然后粘贴到main.c中的FuncBin[]数组中

6. 注释#定义BUILD_FUNC,再次编译代码并运行它。

网友A:
这个用法用于什么情况下

网友B:
这个技能好,可以将函数放在不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