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TCRT5000红外传感器的控制

楼主(2023-02-19):
简介
TCRT5000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红外传感器一样,一传一感。
TCRT5000具有一个红外发射管和一个红外接收管。当发射管的红外信号经反射被接收管接收后,接收管的电阻会发生变化,在电路上一般以电压的变化形式体现出来,本范例代码使用Nano130经过ADC转换后输出结果。电阻的变化起取于接收管所接收的红外信号强度,常表现在反射面的颜色和反射面接收管的距离。

楼主:
ADC初始化:
void Open_Volume_Knob(void)
{
        uint32_t ADC_Source_Clock_DIV;

        /* Initial ADC Function Pin */
        SYS->PA_L_MFP = (SYS->PA_L_MFP & ~SYS_PA_L_MFP_PA0_MFP_Msk) | SYS_PA_L_MFP_PA0_MFP_ADC_CH0;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A, BIT0);

        /* Safe for other unknown ADC device */
        while(ADC_IS_BUSY(ADC));
  SYS_UnlockReg();
        /* Initial ADC Clock Source */
        ADC_Source_Clock_DIV = _ADC_Source_Clock / ADC_Clock;
        if(ADC_Source_Clock_DIV>256)
        {
                Open_Volume_Knob_Fail = TRUE;
                ADC_Source_Clock_DIV = 256;
                ADC_Clock = _ADC_Source_Clock / 256;
                printf("\nADC Clock Initial Fail!\n");
        }
        else
        {
                Open_Volume_Knob_Fail = FALSE;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XT, CLK_ADC_CLK_DIVIDER(ADC_Source_Clock_DIV));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SYS_LockReg();

        /* Initial ADC Peripheral */
        ADC_Open(ADC, ADC_INPUT_MODE_SINGLE_END, ADC_OPERATION_MODE_SINGLE_CYCLE, ADC_CH_0_MASK);
        ADC_SET_RESOLUTION(ADC, ADC_RESSEL_12_BIT);
        ADC_SET_REF_VOLTAGE(ADC, ADC_REFSEL_POWER);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ADC_POWER_ON(ADC);
}

楼主:
MCU通过ADC获得TCRT5000传感器测量到的值:
uint32_t Get_Volume_Knob(void)
{
        uint32_t ADC_Raw_Data;

        /* Start ADC Co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ADC_Raw_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0);

        return ADC_Raw_Data;
}

网友A:
反射式光学传感器

网友B:
这个是测温的传感器吗?

网友C:
不是测温是光感吧,那不红外吗

网友D:
这个具体还分什么光电光敏吗?

网友E:
TCRT5000质量可以但是好像价格不便宜而且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F:
都属传感器类型的吧,一般基本传输都是一样的

网友G:
TCRT5000的结构很紧凑

网友A:
反射光强度的高低来调节

网友H:
测温那是红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