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用新定义板子成功读写AT24CXX?

楼主(2023-02-19):
请问高手,谁用新定义板子成功读写AT24CXX?分享一下,谢谢!
我搞了好久,不能成功。

网友A:
移植一个iic的程序就行。

网友B:
你这个是代码无法运行吗?

网友C: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D:
新定义的芯片跟51单片机兼容的。

网友E:
eeprom的代码参考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一个iic的程序就行。

我试了,不好使。没有开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运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定义的芯片跟51单片机兼容的。

51单片机不用设置输入输出,怎么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的代码参考例程吧。

例程根本不好使

网友F:
这个之前在其他单片机上测试,新定义的没使用过。

网友G:
参考51单片机的代码。

网友H:
用示波器查看医生IIC的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I:
这个是哪个芯片?新定义的评估板吗?

网友J: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4180-1-1.html

网友K:
如果不成功,有可能是上拉电阻的原因。

网友L:
你使用的是新定义的扩展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使用的是新定义的扩展板子吗?

是的

网友:
换一个引脚,之前驱动oled也有问题的。

网友E:
AT24CXX是不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哪个芯片?新定义的评估板吗?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使用的是新定义的扩展板子吗?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24CXX是不是坏了?

没坏,在其他单片机上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