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运放直流通路的必要性

楼主(2023-02-19):
运算放大器是电子产品的重要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子行业当中,接入适当的反馈网络,可用作精密的交流和直流放大器,有源滤波器,振荡器及电压比较器。但有些重要性能需要重点关注,一旦设计不合理,会造成产品失败。
常用的单输出运放,是六个pin的设计,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电源正,电源负,输出以及null空余pin。运放的使用,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同相和反相输入端需要直流通道的建立。所谓的直流通道就是运放需要建立直流静态工作点,如果没有直流通道,运放就不可能正常工作。以下面的同相放大电路的分析举例说明:
信号输入直流偏置Vdc=0V, 交流成分是Vac=0.1sinwt,信号频率是1KHz,
放大比例1+R1/R2=10
按照理论结果,输出信号是Vout-10Vac,信号频率也是1KHz。但是从仿真的结果来看,输出并不是,而是固定的-10V信号,显然这是运放饱和,输出恒定负Vcc。这就是由于同相输入端由于C1的作用,没有直流通路。反向输入端由于R1和R2的存在,具有直流通路。

至于为什么需要直流通路,从运放内部的框图就能知道了。这是由于运放是输入级是差分输入对,Q17-Q18,Q20-Q21必须正常工作才能运放正常工作。现在C1将Q20-Q21的基级通路断开了,那么就不能建立静态工作电。所以运放也就不能按照负反馈的方式,将输出信号放大比例1+R1/R2=10。

现在知道了原因,建立直流通道,输出就能正常工作了。增加电阻R3,输出正常
将输入交流信号放大10倍,信号频率是1KHz。

提到直流通路的概念,就需要再讨论输入信号存在直流成分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信号输入直流偏置Vdc=1V, 交流成分是Vac=0.1sinwt,信号频率是1KHz,
放大比例1+R1/R2=10
此时电路如果没有C1的隔直作用,输出就会饱和消顶
因为Vdc=1V也会放大10倍,电源正电压是10V,再加上交流信号放大10倍。就会超过电源电压提供的最大能力。造成输出饱和。

遇见这种情况,会说加上电容不就解决了。确实如此,输出信号信号仅仅放大了交流成分,输出信号没有直流偏置。但是有的产品设计中,会要求保留直流偏置不变,只放大交流成分。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上文提到的直流通路概念。直流偏置电压可以放大十倍,是由于虚短后,反相端也有直流偏置,就可以放大。但是将反相端的直流通路断开,那么反相偏置电压就相当于跟随器,直接到输出。交流信号依然具备放大比例1+R1/R2=10的能力。按照这种思考方式,只需要在R2和GND之间增加一个电容,就可以实现直流偏置不变,交流成分放大十倍的效果。

再次仿真,得到的结果和分析的一样。输出的直流偏置和输入直流偏置一样,都是1V
交流成分放大了10倍,实现了设计需求。
运放的同相放大电路,反相放大电路,积分电路,微分电路都是司空见惯的电路,但是稍微变动,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因此在产品设计中,要根据产品需求,得到所需要的产品电路

网友A:
加了这个电阻输入阻抗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