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基于AT89S51单片机实现的电子点名器系统技术实现路线

楼主(2023-02-1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有奖活动#

最近一个朋友的弟弟要毕业咨询电子点名器的实现,要求是用AT89S51,我以前用的都是AT89C51或者AT89C52,所以我地先看看AT89S51和我之前用的有什么不同,简单了解一下是的,AT89S51是一款具有片内Flash存储器的8位单片机。它具有4KB的Flash存储器,可以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其他数据。此外,它还具有128字节的RAM和32个I/O引脚,可用于连接外部设备和传感器。AT89S51还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和I2C等。这样的话我就有数了,既然支持IIC和SPI那很多功能我自己加外设就行了,核心的功能我推荐用ISD1820语音录放模块,它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按钮进行录音,并且可以通过另一个按钮进行播放。它还具有一些额外的功能,例如自动重放和自动消除。该模块:

  • 可以录制和播放10秒左右的语音。
  • 支持单声道录音和播放功能。
  • 集成了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和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可以实现更稳定的录音和播放效果。
  • 支持外接按键控制录音、停止录音、播放等操作,方便用户使用。
  • 支持3.3V-5V供电,可以直接与AT89S51微控制器连接。实现录音和放音功能,同时可以减少存储和传输语音数据所需的空间和带宽。
6.简单易用的接口:该模块只需要通过几个IO口即可进行控制,并且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元件。自动重放和自动消除:该模块具有自动重放和自动消除功能,可以使播放更加方便。工作电压范围广:ISD1820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4V5.5V,可以与多种类型的微控制器兼容。所以我写了一个基于AT89S51单片机实现的电子点名器系统,具体实现路线如下:

1.     录音部分:使用AT89S51单片机控制录音部分,通过一个功能拨动开关实现录音和放音的控制,当开关处于高电平时,AT89S51单片机可以进行录音,将语音信号存储在片内FLASH中。录音完成后,将语音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和LED数码管相连。
2.     播放部分:AT89S51单片机控制播放部分,同样通过一个功能拨动开关实现录音和放音的控制。当开关处于低电平时,AT89S51单片机可以进行播放,将存储在片内FLASH中的语音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输出到LED数码管中显示。
3.     签到部分:学生使用IC卡进行签到,通过一个串口将学生身份信息上传到上位机。AT89S51单片机控制指示灯和蜂鸣器,提示学生签到成功信息。同时,AT89S51单片机可以控制上位机签到的开启和关闭,并在LED数码管中显示学生学号。在上位机中,可以查看签到同学的身份信息,显示当前签到人员数量,以及缺勤或未签到同学的人员详细信息。
4.     数据统计:签到情况可以在数据表格中保存备用,方便后续数据分析和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大体的设计方案,具体实现过程还需要进行细节调整和完善。

硬件:AT89S51开发板(自带指示灯和蜂鸣器)用Keil 4编程、录音放音模块、IC识别模块(包含约三张IC卡)

图一Keil 4
仿真:Proteus 8
图二 PProteus 8和ISIS 8
注意:1.仿真只能吧核心功能仿真出来,部分IC卡识别等等这种可能无法仿真
            2.时间从硬件到手开始计时大约3个星期左右就能完成。

简单的外围电路实现电子点名器,但是该方案实现不够完善,仅仅有实现线路,期待后续的实际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