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 MINIBOARD开发板测评】3.IWDT与WWDT

楼主(2023-02-19):
看门狗是用来监测由软件错误引起的系统故障。片上一共有两个看门狗设备: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它们提高了安全性、使时间更加精确以及使用变得更加灵活。

独立看门狗是由一个八位预分频器 IWDT_PSC、 12 位递减计数器、 12 位重装载寄存器 IWDT_CNTRLD、键寄存器 IWDT_KEY 和状态寄存器 IWDT_STS 组成。独立看门狗只有在计数器减到 0 时,会复位,在没有减到 0 之前,刷新计数器的值不会发生复位。独立看门狗有独立的时钟源,即使是在主时钟失效的情况下,它仍然有效。独立看门狗适用于需要独立的环境但对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场所。参考程序如下所示:
MultiTimer IWDT_MultiTim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WDT MultiTimer callback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IWDT_MultiTimerCallback(MultiTimer *timer, void *userData)
{
    IWDT_Refresh();

    MultiTimerStart(&IWDT_MultiTimer, 50, IWDT_MultiTimerCallback, "IWD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WDG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IWDT_Init(void)
{
    IWDT_EnableWriteAccess();
    IWDT_ConfigDivider(IWDT_DIVIDER_32);
    IWDT_ConfigReload(300);
    IWDT_Enable();

    MultiTimerStart(&IWDT_MultiTimer, 50, IWDT_MultiTimerCallback, "IWDT");
}

窗口看门狗时钟来自 PCLK1,计数器时钟由 CK 计数器时钟经过预分频分频得到(由配置寄存器配置)。窗口看门狗含有一个 7 位自由运行递减计数器、预分频器、控制寄存器WWDT_CTRL、配置寄存器 WWDT_CFG 和状态寄存器 WWDT_STS。窗口看门狗在计数器减到 0x3F 时会发生复位,当计数器计数的值在配置寄存器的窗口值之前,刷新计数器也会发生复位。窗口看门狗适用于需要精确计时的场合。参考程序如下所示:(中断形式实现)
/*!
  * @brief       WWDT Ini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WWDT_Init(void)
{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WWDT);

    WWDT_ConfigTimebase(WWDT_TIME_BASE_8);
    WWDT_ConfigWindowData(80);
    WWDT_Enable(127);

    WWDT_ClearFlag();
    NVIC_EnableIRQRequest(WWDT_IRQn, 0, 0);
    WWDT_EnableEWI();
}

参考main主程序,对上电复位的复位源进行监控,并打印出当前系统运行的相关时钟频率:
/*!
  * @brief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PCLK1, PCLK2;

    MultiTimerInstall(SysTick_GetTick);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USART_Init(115200);

    if (SET ==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IWDTRST))
    {
        printf("\r\nIWDT RST");

        RCM_ClearStatusFlag();
    }
    else if (SET == 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WWDTRST))
    {
        printf("\r\nWWDT RST");

        RCM_ClearStatusFlag();
    }
    else
    {
    }

    printf("\r\nAPM32F107VC MINIBOARD V1.0 %s %s\r\n", __DATE__, __TIME__);

    printf("\r\nSYSCLK : %dHz", RCM_ReadSYSCLKFreq());
    printf("\r\nHCLK   : %dHz", RCM_ReadHCLKFreq());

    RCM_ReadPCLKFreq(&PCLK1, &PCLK2);
    printf("\r\nPCLK1  : %dHz", PCLK1);
    printf("\r\nPCLK2  : %dHz", PCLK2);

    printf("\r\nADCCLK : %dHz", RCM_ReadADCCLKFreq());

    ADC_Init();

    DAC_Init();

    IWDT_Init();

    KEY_Init();

    LED_Init();

    WWDT_Init();

    while (1)
    {
        MultiTimerYield();
    }
}

运行日志:

软件工程源代码:

网友A:
这个两个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