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电路设计---来吧,设计一款DCDC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2023-02-19):
如果你搞明白了开关电源的设计,那么可以说电路你才算是真正的入门了,毕竟开关电源内部包含了MOS、电容、电感、二极管、运放等知识。好了,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进行一个自己的DC12V-DC5V开关电源的设计吧。
一、DCDC开关电源的原理
我们想要的是DC12V-DC5V,首先大家可以看看下面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很简单,当我PWM为高电平的时候,Q1是个NMOS会导通,那么V_out会接GND,即V_out=0V
当我PWM为低电平的时候,Q1是个NMOS会不导通,那么V_out会通过上拉电阻R7接+12V,即V_out=+12V
当我PWM为50%占空比的一个PWM信号时,Q1是个NMOS会快速的进行导通截止切换,那么V_out也会快速的在12V和0V直接切换,通过等效原理,可以等效V_out=6V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到5V的话,我们也可以反向推算出来这个PWM占空比应该是:41.66%
从上面的理论来看,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即可得到任何我们想要的电压,前提是电压比12V要小。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很简单,我们马上就得到了一个5V的电压,没错,5V电压你是得到了。但是我们得到5V电压是需要给其他元器件供电的,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一个负载,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如下图,当我不加负载R8的时候,当PWM为高电平,V_out=12V
当我加了负载R8的时候,当PWM为高电平,V_out=6V
那么你觉得,此时我再给PWM一个41.66%占空比的信号,我的输出V_out还会是5V吗,明显不会。实际情况下我的负载阻抗是会变化的,那么想要得到固定的5V,我的PWM信号应该也要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是不是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需要给控制电路加一个反馈,我们前面分析出来了,PWM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大;但是负载会改变我们的电压值,假如负载的变化,导致了我们的电压变小了,那么我们就要将PWM占空比调大,同理,当负载导致我们的电压变大了,我们就要将PWM占空比调小。这就是反馈的作用。

同时我们需要让我们得到的电压5V更稳定,我们很快就想要需要加电容,因为电容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储能、滤波稳压。
所以我们的电路就变成了下图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用示波器去测量电流I的话,可以看到在MOS管打开瞬间,会有一个很高的电流脉冲。
这是因为电容的电压电流公式为:I=C*du/dt,当电容两端电压突变的时候,dt会变得非常小,所以电流会非常大。

所以为了抑制电流尖峰的问题,我们又自然而然的想到了电感,因为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但是这样又会导致一个新的问题,当MOS管关断的时候,电感一端是悬空的,所以为了此时依旧能够形成回路,所以需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所以最终的电路结果如下图所示:

原理分析如下,所以我们整理一下,DCDC拓扑如下:

同时,我们都知道MOS管内部有一个体二极管,那么是不是可以用MOS管来替代上图中的二极管呢,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用二极管的话,上面的拓扑就叫做异步整流电路;如果是用MOS管的话,上面这个电路就是同步整流整流电路,但是如果换成MOS管的话,需要注意两个MOS不能同时开启,否则会导致电源和地短路。但是同步整流效率比异步整流要高,而且发热也会更低。所以如何取舍,就看个人具体需求了。

二、物料选型-芯片电感电容
芯片
上面介绍了开关电源分为异步整流和同步整流,由于同步整流效率更高,发热更低,所以我们选择制作一个同步整流的DCDC电源模块。整理之后,我们电源拓扑如下,我们会可以看到下图有两个MOS,这里就有两种方案了。
一种是电源芯片内置MOS,优点是成本更低,节约布局空间,废话,少用了两颗MOS肯定节约成本啊;缺点就是功率更低,一般小于5A;
还有一种方案是电源芯片外置MOS,优点是电流可以做到很大,几十安培,缺点就是成本更高,体积更大。
由于本文更多的在于科普,所以我们选择内置MOS方案。
下面介绍下做电源芯片的一些厂商:微盟(好像也做电机驱动芯片)、芯龙、UPI等,国外就有TI、mps、adi等,我发现好像电源做的好的厂商,电机驱动芯片做得也不差,最典型的就是TI,用过TI的电源芯片和电机驱动芯片的小伙伴可以举举手。

电源芯片:MP2315S
开关频率:500K
最大输入电压:24V
最大输出电流:3A
封装:TSOT-23-8
电感
电感的感值会影响纹波的大小,同时还需要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其中一些公式和参数可以通过芯片的规格书看到,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电感为一体成型的封装为0630的感值为4.7uh的电感。

电容
1、输入电容一般越大越好
2、当输入电压最大为24V的时候,可以选耐压为35V的电容,如果你不考虑成本的话,选择50V耐压也是可以的。
3、输出电容不能太大,需要小于100uf,所以输出电容可以选择0805封装的22uf

开关电源的频率会影响到电感、电容的参数的大小
频率高好处是输出纹波小,可以选择更小参数的电感和电容;缺点是EMI会变差,开关损坏会更大
一般可以选择频率在500K到1500M的开关频率
所以最终的电路示意图如下:

三、原理图、PCB设计
原理图和简单,主要看看PCB的设计思路
1、输入和输出都用铜箔来连接,可以走很大的电流
2、GND也都用一整块铜箔连接,让电流回路可以最短
3、右下角都是电感、电容,铜箔比较大的部分,所以是干扰源;左上角是一些元器件,直流电的小信号,所以是被干扰源。
所以干扰源和被干扰源分布在左上角和右下角两侧,不至于交叉感染。

网友A:
这资料楼主搞的非常不错,非常受用。

网友:
不错的科普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