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BS003使用的一些细节问题1

楼主:
1 开发板应用说明里的例程说明都不是针对EBS003的,应该增加EBS003的例程说明
2 例程里USCI0配置为TWI模式后
时钟管脚被配置后,图形页面管脚标签颜色没有变化,只是字体变黑了,建议只要管脚被功能使用就应该有颜色提示
3 仿真器的option设置项配置时,要注意LVP项,如果仿真器供电为3.3V时,LVP配置值不合适,会出现程序不运行的问题。
4 在FUNCTIONDEMO_NBK_RD8x3x_EBS003例程说明里应该增加底板的跳线说明。我在使用例程时开始时没注意跳线问题,总是看不到RGB当中的红色,用示波器看管脚发现PWM06管脚是没信号的,核对原理图时发现是跳线帽不对

网友A(2023-02-21):
客户的每一次反馈我们认真对待。

关于反馈的四点意见:
1和4.EBS003的应用资料问题工程部的小哥哥已经沟通,资料会在审核后发出
2和3.提到关于魔盒的问题会在新版本中进行优化
(1)RDS USCI0配置后管脚显示问题
(2)烧录LVR没有自动选择

网友B:
感觉易码魔盒开发代码好复杂。

网友C:
需要自己修改引脚的吗?

网友D:
EBS003的板子模块还是比较完善的。

网友E:
反馈给fae,后期修改一下。

网友F:
评估板不错的,有些功能不完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评估板不错的,有些功能不完善而已。

还需要继续完善

网友G:
底板的vcc和gnd接口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底板的vcc和gnd接口太少了。

是的,接扩展比较麻烦